[电源] 拆机5块钱71孔的陆森黑金刚排插

楼主(2023-12-14):
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排插,浑身上下都是孔,好奇到底5块钱能给到多烂的配置,这价钱还包邮不知道咋做到的下单今天到货了,拆机看看

楼主:
背面还装模作样一大堆认证还有给接了2米线,不过这插头就属实绷不住

网友A:
等你图片发全了  估计都是铁的 不要想着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图片发全了  估计都是铁的 不要想着铜的

马上揭晓

楼主:
比想象中的好很多,至少比我之前买的揭阳的好多了,揭阳的那个全是铁丝焊接这个最起码还镀铜,没去刮,估计不太可能全铜,接的线对比公牛的好像也差不多,左边是公牛,右边是送的,还带开关和电源指示灯,感觉值了

楼主:
之前的,也是便宜货,因为不插大功率,都是机顶盒路由器什么的,这个是我平时折腾的工作台,插孔需求高,又都是小功率电器,位置老是不够,这下换上去直接爽歪歪

网友B:
这个规模有点威武,71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模有点威武,71孔

放家庭弱电箱或者维修工作台比较合适,小功率电器多就蛮合适的,厨房等大功率场所用就不太合适。。一分钱一分货,公牛一个50,孔位还没这个一半

网友C:
铜片太细了

网友:
就这价格,这线不错啊,比那些只有几根又细又硬不知铁铝铜的线芯好多了,插小功率的电器够用了。

网友:
这个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片太细了

确实,不过我都是用来插路由器机顶盒什么的,一个电源算他满载12V2A也就是24W 十个才240W 插100个才2400W,只要不上电磁炉什么的是够用的。

网友:
铜片薄了点,线质量过关

网友:
线看着像是铝线

网友:
外壳的毛剌多了

网友:
黑插排配根白线咋都觉得别扭啊

网友:
这种插排不建议使用,起码20~30元稍微有点保障

网友:
还真是70孔的,这设计师脑洞比一郎的都大

网友:
这是半边插座,只夹住插头的一半,不保证接触效果,很可能会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