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剩下几个接口接什么

楼主(2023-12-14):
如图有知道的吗,应该有温控有电量显示把

网友A:
温控和电量应该都是走的485接口,我看都有个标着HEAT的,不知道是不是能接加热器,还没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和电量应该都是走的485接口,我看都有个标着HEAT的,不知道是不是能接加热器,还没仔细研究 ...

485是那个,应该有温度传感器的接口检测电池温度的

网友:
温控和485接口

网友B:
这个有没有人搞通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是那个,应该有温度传感器的接口检测电池温度的

楼下已经说了,其实这接口标识还挺清除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人搞通协议

前阵子坛子里刚出过软件,不行网上买也就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人搞通协议

这个旧版软件都满天飞了。按钮版才无解,要买授权。

网友C:
左下脚蓝牙模块用不了的活可把它拆了,因为费电。我是拆了另外装了蓝牙模块,另外加开关控制控制板的总供电,不用时断电用时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已经说了,其实这接口标识还挺清除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详细教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教程啊

没啊,不过接口标识都有的,很容易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左下脚蓝牙模块用不了的活可把它拆了,因为费电。我是拆了另外装了蓝牙模块,另外加开关控制控制板的总供电 ...

你开关怎么接的?在均衡口正极上接?板上的电池正极不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关怎么接的?在均衡口正极上接?板上的电池正极不接线?

找保护板的正极供电线,断开,接开关。我拓邦的有一块是最高电压电池均衡线外的那根线,另一块是去掉板上的一根跳线,接开关。天邦达的应该是前者。

网友D:
这个保护板有坑,便宜功能多但是重点是自耗电高 电池放一两个月电量放空,甚至有些还可以放到0v帮你提前报废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护板有坑,便宜功能多但是重点是自耗电高 电池放一两个月电量放空,甚至有些还可以放到0v帮你提前报 ...

有蓝牙的更耗电,所以要装开关控制保护板供电,我不用时就把开关关闭,把保护板电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关怎么接的?在均衡口正极上接?板上的电池正极不接线?

图中这块天邦达保护板应该是图中红箭头指的根红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护板有坑,便宜功能多但是重点是自耗电高 电池放一两个月电量放空,甚至有些还可以放到0v帮你提前报 ...

放了7天耗电20%,带蓝牙的,平时多用的话还能接受,多充几次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了7天耗电20%,带蓝牙的,平时多用的话还能接受,多充几次呗

耗电确实有点高,加个延时开关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啊,不过接口标识都有的,很容易懂

什么样的电阻,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具体型号,接线接那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确实有点高,加个延时开关呗

我每天都要用,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