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调速开关故障,fs0832nd管子烧了

楼主(2023-12-14):
新手求助,一个得伟手钻(220v)调速开关里的一个fs0832nd烧了,这个管子找不到也没质料,以是代换bt152s,还是不行,调不了速。请教网友们这个是什么管,用什么管代换。谢谢诶,看电路图怀疑是三极管,不是可控硅!

网友A:
交流的就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调速开关的帖子有不少可以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3619-1-1.html
https://www.mydig ...

好的谢谢诶,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就是可控硅

一定是可控硅吗?三极管不能用来调交流电压吗?我换了单向可控硅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是可控硅吗?三极管不能用来调交流电压吗?我换了单向可控硅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

三极管怎么能调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是可控硅吗?三极管不能用来调交流电压吗?我换了单向可控硅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

双向可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可硅试试。

好的我换个试试

网友D:
最好还是电路板整体更换,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电路板整体更换,比较合适。

就是想修复

楼主:
修不好,咸鱼买了一个二手原装开关,25米,好了

网友E:
弱弱地问一句变频器刹车都有电阻,,手电钻关机自停不要刹车电阻吗

楼主(2024-01-23):
引用 网友E:
弱弱地问一句变频器刹车都有电阻,,手电钻关机自停不要刹车电阻吗

手钻前端有机械刹车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