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台式机电源 L290EM-01 无输出,不完全成功的抢救,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源...

楼主(2023-12-14):
昨晚第一次尝试意外成功,今晚再来试试看。

DELL L290EM-01台式机电源。输出和常见的不一样。4pin CPU + 8pin 主板。
同样是零线打火烧掉的。

换掉x电容,压敏电阻,保险丝。短接绿黑线启动,防短路插座里边的灯,电源上的灯,一闪闪的,作为负载的风扇转的也不流畅。

铭牌:

换过三种原件,如下图

细节:

通电之后电源上的绿色灯不亮,明天去看看正常的那个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亮的。
短接启动之后,防短路插座里面的灯一闪闪的,很亮。
做负载的风扇转的不连贯。
电源上的绿色指示灯也一闪闪的。
功率插座显示5w。
电源原本有一个2pin的风扇,现在没插。

小白到此为止没辙了。 大佬们有闲的话给指指路呗

以下都是只通220v,不强制启动的状态测量。

绿色REM:对地12v,短接地线可以启动电源,不过我这个电源工作不正常,原因弄不明白。

灰色PG:对地无电压,查atx 24pin定义是反馈线/检测线。不懂

蓝色:12VSB,待机电路供电的吧,我这个电源有12v电压。

黄色12VA,白色12VB:实际上是通的。

END!
感谢

网友:
质量不错,但功率小

网友A:
可以去掉灯泡直接开机了,启动后功率20瓦以下就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灯泡直接开机了,启动后功率20瓦以下就是正常

谢谢大佬,明天找下看看有没有小空开带回来试下。

网友B: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C:
功率实在太小了,没什么用啊。。。。就品牌机自己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实在太小了,没什么用啊。。。。就品牌机自己用用

已经小黄鱼淘了一个拆机的换上了。 这个弄好了做备用,其实也没啥用。。。给普通电脑用应该是不行,只有12v输出,5v 3.3v都没有。启动的绿色线都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老哥过誉了,板子上的元器件都还认不全,闲着没事看了大佬的视频瞎折腾

网友(2025-01-14):
8pin 主板的线序是啥?怎样换大功率电源插24pin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小黄鱼淘了一个拆机的换上了。 这个弄好了做备用,其实也没啥用。。。给普通电脑用应该是不行,只有1 ...

dell定制,不用通用接口,太恶心

网友:
这情况倒是少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