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ixO充电问题

楼主(2023-12-15):
请问大佬们,博世ixO  4  的电池电量3.57,用4056 锂电充电版(4.2V)接在机器的充电端口上充电,机器上的充电指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无电流,用恒压电流调至5V接相同位置充电,测量有电流,那么旦否可以把机器充电端口直接换成type  C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但不知道机器电路版是否带过冲保护,求各位大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充电器是一个7V250mA的小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一个7V250mA的小型电源。

这是网上看到的4代充电器,不知功率是否和3代一样

网友B:
已经改了C口,用USB测试仪充,看电流为0就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改了C口,用USB测试仪充,看电流为0就拔。

用测试仪监控不方便吧

楼主:
最终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用4056直接接到了电池端,放弃了原电路版上的充电电路

网友C:
ixo好用吗,有扭力调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ixo好用吗,有扭力调节不?

没有扭力调节,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