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存储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弄没了贴片电阻,哪个大哥知道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3-12-15):
拆存储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弄没了,哪个大哥知道阻值是多少

网友:
估计是上拉,上个10-20k的试试。

网友:
这个电阻要求不太严格,1-10K应该都可以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网友:
看看存储器技术手册,里面应该有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10k的比较多,你试试.冒烟可别怪我.

网友:
小米开始的黑板子,装高端,太难看

网友B:
这时要修复呢?还是搞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要修复呢?还是搞破坏?

卸内存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的比较多,你试试.冒烟可别怪我.

我试试看看冒不冒烟

网友:
一般都是10k的吧

网友:
10K,一般上拉电阻,错了也没事,不会烧

网友:
上下拉一般4.7—10K,如果是串联到MCU的就10--47R,没事,稍稍有点电路常识的就大胆的干,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