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桥BP机拆解:CHABRIDGE VT-868D

楼主(2023-12-15):
比我以前的缩水了,不过也不是一个型号

楼主:
不会吧,寻呼台早没了

网友:
跟摩托罗拉的很像啊,我有个摩托的,不开机了,找时间来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寻呼台早没了

拨下号,说不定有

网友:
这个确实淘汰了,当年有一个这个也是很牛的

网友A:
早没了吧,当然企业自建的还有可能有

网友:
还有信号吗

楼主:
哈哈,我穿越了才行

楼主:
哈哈,寻呼台小姐姐都下岗了

网友:
收藏吧,历史的见证!

网友:
板子看着挺新。
自制一个寻呼台

网友:
也算是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寻呼台早没了

还有的。只是私台很小的。

网友:
信号也许有,拨号是肯定没有了。。

自动台都是内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没了吧,当然企业自建的还有可能有

对有自建的私台。。

发射机用的就是手台、车台改的。极限50W

网友:
经典的回忆,据说还可以搭建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有自建的私台。。

发射机用的就是手台、车台改的。极限50W

看B站,有拿宝锋5R搭配一个小盒子来把呼机搞响的

网友:
我还放着一个没坏,就是没坏也没地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B站,有拿宝锋5R搭配一个小盒子来把呼机搞响的

可以,盒子就是编码器。  用数据口做输入。    莲花编码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