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YB-200RGB摄影补光灯/棒灯

楼主(2023-12-15):
今天拆一个  RGB  的摄影补光灯(棒灯),此灯  亮度可调、色温可调、有三种模式。  大约20瓦。

供电4节18650电池,充电器是20.5V的     全开大约  1.5小时。

网友:
功能不少啊 RGB我一直以为电脑主板上才有得功能 调节机箱灯的颜色

楼主:
摄影灯  的RGB(所谓的全彩)   我觉得就是可以调节色温   从黄到蓝(从低到高)

网友A:
调光调色,估计摄影器材价格都不会便宜。充电得找专用电源有点麻烦,应该做成USB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光调色,估计摄影器材价格都不会便宜。充电得找专用电源有点麻烦,应该做成USB充电。 ...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USB充电太慢,这个专用的电压20.5V   电流850毫安   功率大点   充电也快一些  也就1个多小时(很排除,电池容量小,所以冲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