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家都用什么WINPE工具?有自带网卡驱动的

楼主(2023-12-15):
之前都用微PE,但功能还是太少了,尤其是没有网卡驱动,哪个PE自带网卡驱动?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需要。

网友:
以前的大白菜 老毛桃都带的有啊

网友:
我以前用过电脑店,好像有网卡驱动。。。

网友:
还是用回老毛桃吧。不过不想看广告~

网友A:
PE用网络做什么?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忧启通就带 还带浏览器能上网 功能也多 但是我没用过网络功能 这个不是装系统吗?用网络做啥?

网友B:
我也是用wepe
要联网可以试试这个https://www.hotpe.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用网络做什么?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忧启通就带 还带浏览器能上网 功能也多 但是我没用过网络功能 这个不是 ...

很多电脑装好系统后,发现没有网卡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电脑装好系统后,发现没有网卡驱动。。。。

这个经历过直接上无线网卡联网装驱动 一般是这么干的 外边还没遇到过装好系统后没网卡驱动的 试试忧启通吧挺好用的

网友:
一直用老毛桃,广告可以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wepe
要联网可以试试这个https://www.hotpe.top/

看介绍,这个还不错,收藏了。

网友:
wepe在用,这个可以识别M2硬盘。

网友:
我用微PE,从来没用过上网的,要上网直接WTG了

网友:
优启通可以,试试吧

网友:
自备一个无线网卡,pe盘下载好网卡驱动!

网友:
有网卡万能驱动,驱动装上网卡就能用了。

网友:
驱动精灵有个万能网卡版的,装完系统安装下软件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电脑装好系统后,发现没有网卡驱动。。。。

以前用win7和win8.1的时候,安装系统的U盘上常备一个带网卡驱动版的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就解决安装完系统后,上不了网的问题,现在用的win10和win11在安装完系统直接就可以上网了并且打上各种驱动和补丁了,所以,现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几乎上没怎么用了。

网友:
优启通也不错

网友:
难道你们优盘里不放一个带网卡的驱动精灵或者360驱动大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