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集线器 typeC3.1口能改成USB A3.0吗?

楼主(2023-12-15):
很早以前老五家买的9.9三个HUB集线器,主芯片虚焊修复后插手机和笔记本上正常使用,想用到台式机上,但台式机没有C口,只有USBA3.0的口。
用数据线一头公A口插台式机,数据线另一头公C口插hub的C母口,电脑没有任何反应,用3.0和2.0的数据线都试过都无效。插线后Hub的A口电源脚是有4.7V电压的,但数据脚无电压。
又买了一个双母口typeC转接头,支持3.1速率的。用数据线一头公A口插电脑,数据线另一头C口插转接头母C口,Hub的公C口插到转接头另一个母C口。也是用3.0和2.0的数据线都试了,电脑没有反应,但Usb电源脚有4.7V电压,数据脚无电压。
看了下typeC和UsbA脚定义不一样,可以改成usbA输入吗?
求指点typeC口公头线直接换成USBA3.0线的接法,网上找到一张图,是不是CC线和G之间加个5.1K电阻就行

网友:
4.7v没反应太正常了

网友A:
你需要的:usba转typec母的一个小头子

网友:
为啥只有4.7伏? 电脑电源有问题吗, 插主机后面的3.0口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usba转typec母的一个小头子

跟双母C口转头+USB3.0数据线(一头公A一头公C)的作用不一样吗?

网友B:
HUB的C母口是不是输入先?如果是HUB的一个输出口,怎么接也用不了啊

网友:
应该可以,但线不好焊接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B的C母口是不是输入先?如果是HUB的一个输出口,怎么接也用不了啊 ...

一般hub的母C口兼顾电源输入 和数据输出的

网友:
人家是c公头插电脑的,你需要一个c母座-A公头转接器。
c公头接5.1K下拉电阻取电,母座是输出接上拉电阻供电。
母座要是能取电万一电压高了不是烧主板?正常都知道你这么接肯定不对。
应该可以改成A口,不划算自己搞太费事了。脚定义都差不多吧。A口不需要下拉电阻默认就有5v电压,去掉脚VCONN和cc脚。

网友C:
感觉不如再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别浪费啊

网友:
C口母转A口公 有挺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如再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别浪费啊

这样的我有3个    这才浪费啊 9.9元3个买的

网友:
买个A口装C口的转接头试试。这个折腾不够工钱的。

网友D:
改接口是可以的,就看你的焊接技术到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接口是可以的,就看你的焊接技术到家没

自从拥有了T12  焊天焊地焊空气。就差那位大侠给指点下怎么接线了

网友:
不接橙与粗黄就可以了,其它usb2.0黑绿白红,usb3.0两对差分线

网友E:
我是想取掉那个短线改个type母头在那的,那样就能用手机数据线了。但是拆开看了下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取掉那个短线改个type母头在那的,那样就能用手机数据线了。但是拆开看了下不知道怎么接线 ...

好想法,想用啥口用啥口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是还有卖转接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