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所谓的高端优盘,它的命运是被淘汰

楼主(2023-12-15):
买了用四五个月就坏了,估计是自己热坏的,当时考虑这个轻巧,但是散热估计不行,自己热死了。

找商家免费换了一个,但是又不小心自己把头子撞歪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摆正焊接好之后,最近2.0插口上失效了,估计又断了一根线,不折腾了,再买一个牢靠的。
选了个爱国者金属的,希望这个耐用点。
顺便再次拆开大家看看内部是啥样子。

网友:
图呢。说了这么多,占你沙发~

网友A:
其实用料挺足,做工挺好的

网友B:
爱国者的更烂
要稳定不要买固态u盘,可以试试3267主控的ml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料挺足,做工挺好的

但是没有任何散热,高速传输估计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国者的更烂
要稳定不要买固态u盘,可以试试3267主控的mlc盘

mlc盘和优盘一样大小吗?如果大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国者的更烂
要稳定不要买固态u盘,可以试试3267主控的mlc盘

目前速度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耐用不,这个只有时间证明了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还有蛇形走线.

网友:
有大佬定做啊,买个DIY的也行

网友:
坛子里买DIY的MLC盘,寿命杠杠的

网友:
这U盘确实不错

网友C:
只有我自己注意到楼主的鼠标滚轮么。。。

网友:
这种不如自己装M2盘,起码里面的盘一般5年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自己注意到楼主的鼠标滚轮么。。。

可能是触摸的

网友:
竟然还是塑料壳, 还没散热, 这真的只能临时转移资料使用, D个合适的金属壳加导热贴应该有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自己注意到楼主的鼠标滚轮么。。。

秃顶了
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网上有2320的板子,看有没有固件了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

网友:
用料挺足,做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