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头戴式耳机听听音乐

楼主(2023-12-15):
想买一个头戴式插线的耳机,听听音乐。

不要蓝牙,不要话筒,不要太贵。
看了半天,有个广东产的飞利浦的给出的各项指标比较齐全,但不知道是不是贴牌。
飞利浦小家电贴牌太普遍了,怕掉到坑里去。
先谢过。

网友:
不说价格是吧,索尼,BOSE里选吧

网友A:
头戴耳机价格从几块钱到几千的都有,风格也不一样,飞利浦确实有款耳机性价比比较高,型号应该是 SHP9500 价格在300-400之间,做工和佩戴都很好,这个耳机声音还算不错,低频有点欠缺,听摇滚感觉有点差。实际上听流行森海的HD25或 HD25 LIGHT 很不错但是价格上千了而且颜值比较低。看楼主如何选了

网友B:
索尼MDR-V150,当年20块钱的地摊货,现在估计过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戴耳机价格从几块钱到几千的都有,风格也不一样,飞利浦确实有款耳机性价比比较高,型号应该是 SHP950 价 ...

谢谢你的推荐,刚才查了一下有一款SHP9500,可能就是你说的那款吧,看介绍好像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不听摇滚,主要听80年代前的歌曲和轻音乐,62岁了,以前听觉很灵敏的,现在虽然也不差但肯定有退化,用高端器材有点暴殄天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MDR-V150,当年20块钱的地摊货,现在估计过百了。

刚才查了一下,海外代购价648元。
好像不值吧。
以前用过VICTOR的耳机,5000日元买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推荐,刚才查了一下有一款SHP9500,可能就是你说的那款吧,看介绍好像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不听摇 ...

飞利浦的型号就是SHP9500我回帖少写一个0,我已经把帖子改过来了.当年跌价最快的耳机,从上千跌倒了几百块钱,性价比很高.因为耳机这个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条件的话在实体店听一下最好.挺流行和音乐我感觉森海的HD25是最好的,就是颜值方面真的不高,价格可能超出楼主预期了(千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海外代购价648元。
好像不值吧。
以前用过VICTOR的耳机,5000日元买的,不太好。 ...

去二手市场转转吧,我买的也是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