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别克荣御发动机电脑

楼主(2023-12-15):
弄到一个事故撞坏的别克荣御发动机电脑,拆开看看

以前的发动机电脑这么小巧,功能可能要差点吧

网友:
稳定就行了

网友:
单片机级别就够了,主要是车规要稳定,管管发动机喷油啊什么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没有封装的集成电路。

网友:
都是镀金的,不便宜

网友:
好像含金量很高,不是指技术,是金子

网友A:
这种主板不应该灌胶吗

网友:
相机再加上微距镜头的话,芯片内部都看到了。

网友:
确实看着像有未封装的芯片.

网友B:
有点省钱变态了,直接晶圆。。。。汽车内部空间大的很不至于为了省安装空间

网友:
看着很漂亮,金灿灿亮晶晶的

网友:
看看能练多少金出来

网友:
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
这玩意有CPU吗

网友:
直接裸片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不应该灌胶吗

表面都是透明的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省钱变态了,直接晶圆。。。。汽车内部空间大的很不至于为了省安装空间 ...

有无可能这是以前的古老工艺。。。

网友:
那些线是不是都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无可能这是以前的古老工艺。。。

不太可能 硬封芯片早就有了,这个直接晶圆 更省成本,批量效果 和 牛屎芯片套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