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ps2551-5L服务器电源模块 脱机启动方法谁有

楼主(2023-12-15):
谁有这个电源的正确脱机启动方法
3   5    短接不启动
1   5    短接启动输出电压12V(周期性瞬间跌落不稳)
地   5   短接启动输出电压不够12v, 只有11v

网友A:
这种接口定义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查一下类似接口的接法

网友:
这些电源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和我的是同款电源,短接比我另一块台达的550W电压12.4V还是偏低~~~过10A电流掉到1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是同款电源,短接比我另一块台达的550W电压12.4V还是偏低~~~过10A电流掉到11.8V ...

支持一下   你这个怎么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定义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查一下类似接口的接法

类似接口的3  5短接正常输出

楼主:
这个电源体积小巧   功率还可以,改调压0∽15V也好改,噪音比较小
      奈何我的启动方法不对     谁有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是同款电源,短接比我另一块台达的550W电压12.4V还是偏低~~~过10A电流掉到11.8V ...

分享一下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确的短接方法,这款电源标称最大电流能达到45A,但过10A就掉电压了,根本带不起我那功放,而我那台台达的同样550W就可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确的短接方法,这款电源标称最大电流能达到45A,但过10A就掉电压了,根本带不起我那功放,而 ...

那  你是怎么启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你是怎么启动的呢?

我5脚短接地呀,你上面也有说呀

网友(2024-02-19):
这种见过1200W的短接有两个脚,可以带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