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欠拍卖了个鸡肋米沃奇2606-20

楼主(2023-12-15):
无聊参加了拍买了一个米沃奇2606-20手电钻,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本来不想要的了,哪知手欠点了下加价,后面没人加价了,最后就中了这个鸡肋2606-20。

问题是我没有米沃奇的电池啊,既得之则安之吧。

到手必拆,这是工具控的基本原则。里面挺黑的。

碳刷磨损还算不多,不知道这碳刷是不是原来的,原来的碳刷应该不是含铜的吧?有谁知道?

有些黑。

一个字拆

换油。

最后接上我刚买不久的垃圾组装电池试机。

结论:机器运转正常无火花,电机声音比无刷的都顺耳,开关线性也不错,夹头同心度也很好。唯一不好的是高速停转刹车时碳刷会有较大火花,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
最后,哪位大神有M18电池盒子的顶盖送一个呗

拍得价格60

网友A:
多钱入的,我也是拍了一个,后轴承座废了,后拍了个新外壳,结果款式不同一样。。把手位置内部空间不一样,修了下勉强把控制器放进去

钻夹卡死了,,死活拆不下来。。拿角磨把钻夹磨成个小平面也拧不下来,别提啥wd40火烧啥的。没用,角磨把钻夹都磨到烧红了都不行
最好一直把卡夹磨到露出螺纹才拆下来。。买个三鸥的换上去。。。。。
我是直接把大艺的取电座直接拿自攻螺丝给拧到手柄下面了。。。

网友B:
怎么说也是金属齿轮啊
最后点那下多少啊?

网友:
这就是垃圾老的快乐

网友:
铜碳刷好评,耐磨耐用不宜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入的,我也是拍了一个,后轴承座废了,后拍了个新外壳,结果款式不同一样。。把手位置内部空间不一样, ...

看你这一波N折的,真够折磨人的。我想找个M18电池盒上盖和大艺的取电座结合,这样就可以好看些。

网友:
这种钻电机功率有多大?最后在弄电池,买了个20A的感觉老是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一波N折的,真够折磨人的。我想找个M18电池盒上盖和大艺的取电座结合,这样就可以好看些。 ...

光有上盖也不行啊,电路板上的插座位置也不同吧。

网友:
停机时有火花正常的,多少钱拍来的?

网友:
在哪里拍卖啊?这玩意还拍卖?

网友:
便宜东西就玩玩。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不错,至少还是好用的

网友:
楼主是多少钱拍的。

网友:
这就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买。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拍来的?

网友:
在哪拍的?多少钱拍的?

网友:
19块钱 包邮,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有上盖也不行啊,电路板上的插座位置也不同吧。

买几个电池脚接触片,用胶水固定在电池盖的插脚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也是金属齿轮啊
最后点那下多少啊?

末尾有说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