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30坏了以后开始折腾老的E430,焊接msata座

楼主(2023-12-15):
X230坏了,拆出主板测量几次后彻底完蛋了,先扔一边了,找出之前的E430先凑合用用,清理发现了有msata焊盘但没有焊接,网上查找发现有的焊接了该插座,对比发现了大概缺少的元件。开始找图纸,研究一下。根据图纸对比确定缺少的元件,网上下单。收到元件就准备开始动工。

先拆出主板

再看看接口位置

清理一下准备焊接,过程忽略直接看结果吧,焊工实在是差点意思,芯片也比较小

其他的元件也都准备焊上,过程还是艰难的,还是看结果吧。

焊好后,装机准备测试,结果发现这个msata座买错了,太矮了。快崩溃了,没办法又了个废旧主板拆了一个座,过程真是无比的艰难,那个座真的是很难拆。把废主板拆的面目全非,总算保住了msata座的完好。最终是焊上了。但焊接的效果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中接发现还有短路的,又清理了好长时间。最后装机的效果还是满意的。成了能完美识别到硬盘。
最后装上才想起拍照了,看看这惨不忍睹的焊接

装上硬盘准备开机试试

开机进启动管理可以识别到硬盘。

通过PE装上系统完美运行,就是硬盘稍微小了点。

网友A:
感觉工程量巨大,焊接得很不错了。

网友B:
能用就行,贵在折腾

网友C:
这种又是塑料,又是这么多针脚的真不好焊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D:
技术真好,塑料的都不敢动。

网友E:
那个是什么芯片啊?pcie转sata?

网友F: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这执行力绝对相当的强!

网友G:
主板直接能认?不粗了

网友:
可以可以,能用就行

网友:
我看也算高手啊,用洗板水一洗,焊工也变一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工程量巨大,焊接得很不错了。

感谢支持,焊工还有待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行,贵在折腾

感谢支持,没事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又是塑料,又是这么多针脚的真不好焊

感谢支持,焊工不好就算了主要中间还拆过一次

楼主:
感谢支持,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真好,塑料的都不敢动。

感谢支持,硬着头皮上,这种塑料还比较耐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什么芯片啊?pcie转sata?

芯片用的是LVC601,和图纸是型号不同,功能相同。但具体是干什么的不清楚了,焊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这执行力绝对相当的强!

感谢支持,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直接能认?不粗了

感谢支持!焊接完测量没有短路的,就直接装回测试了,什么都不用设置就能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