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9020SFF 用NAS

楼主(2023-12-15):
前段时候,客户升级了一套电脑,这台我以50元的价格收了下来,本来故障主板不启动,风扇不转,查看了主板没问题电源损坏,
换了个电源问题解决,但是机器缺无法出售,所以升级了下配置做NAS

配置:CPU :G3240 内存8GDDR3 1666 硬盘 4T X1 500G X2

网友A:
五十块钱很不错,比我主力机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十块钱很不错,比我主力机好多了。

主力机器12400+B660重炮手+RX580 这个机器做NAS 足够了没啥解码诉求功耗待机 30W

网友:
做nas主要功耗大了

网友:
SATA接口有点少

楼主:
其实还好 待机 35W 左右我个人觉得很好了

楼主:
是的 就三个 不过我也没那么多的硬盘胜在便宜

网友:
做nas买个PCI转接板

网友B:
3sata还是做软路由把

网友:
Dell的机子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ata还是做软路由把

还好没那么多存储的要求,够用了目前5T 硬盘+128G 固态缓存

楼主:
做工用料可以的,风扇转了9年没坏

网友C:
装啥系统?感觉功耗大了点,10W左右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啥系统?感觉功耗大了点,10W左右能接受

35w 日常, 10w很难哦,除非全固态,一个机械就 15w

网友D:
PC做NAS功耗确实大,24小时运行的话,10W的功耗一年也将近百度电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做NAS功耗确实大,24小时运行的话,10W的功耗一年也将近百度电咧.....

低于10w 的 机械盘NAS 基本上没有

网友:
PCIE可以扩展

网友:
赚到了,比我的主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做NAS功耗确实大,24小时运行的话,10W的功耗一年也将近百度电咧.....

100度也就50几块钱,只要用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