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JLC自家的什么EDA画的板子就不给优惠????

楼主(2023-12-15):
如题

领了两张券竟然用不了

网友A:
领券时,券的使用规则有说明吧

网友B:
上个月有大于xxx块钱的订单 好像就可以领2张卷,不限EDA,,,否则只能EDA画图

网友C:
规则是只能用LCEDA,B站上有破解方法,但我没试过,估计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领券时,券的使用规则有说明吧

一句话不用他的EDA就一分钱都不给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不用它的EDA就不给用

都10*10,包邮到家了,可以尝试下LCEDA

网友E:
妈的,必须要用他们家的所谓LCEDA画,并且要从头到尾绘制,我上次一个使用其它家绘制的,用他们家库最后还是不行,验证通不过,气死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规则是只能用LCEDA,B站上有破解方法,但我没试过,估计封了

有付款单的优惠券,一单优惠5元,10元也可以,并不需要他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有大于xxx块钱的订单 好像就可以领2张卷,不限EDA,,,否则只能EDA画图 ...

超过了他的规定面积也是用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妈的,必须要用他们家的所谓LCEDA画,并且要从头到尾绘制,我上次一个使用其它家绘制的,用他们家库最后还 ...

我用了一次就没有用,难用的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一次就没有用,难用的一笔

还不如以前花5元,包邮10cm X 10cm那种好呢,顺风不顺风的无所谓,至少随便什么画的都给打,现在弄得太烦人了

网友F:
这个优惠就是为了鼓励大家用他的EDA的,除了有些bug,用起来挺顺手的

网友G:
导入到EDA里稍微改一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优惠就是为了鼓励大家用他的EDA的,除了有些bug,用起来挺顺手的

他家EDA就是在线那些库现成的比较好,可以拿来直接用,但是软件设计的不行,很多BUG,并且不稳定,线路稍微复杂些就很容易崩溃,估计是在强推国产软件占有率,不过整体看来没什么卵用,设计软件关键的问题是算法和稳定性,靠这些营销手段强推的时间久了也没什么用,好不好用大家心里根明镜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导入到EDA里稍微改一改也不行?

你真是大聪明。走2步实践一下,实践出真知呀

网友:
不用他家的EDA,拼版、超面积都是薅不到羊毛的

网友:
LCEDA一般满足不了高手的需求,低手一般没问题,还给羊毛薅

网友:
我宁愿20元实付单领2张免费券

主要看上它的4层板免费,收费的话挺贵的,2层板收费也不贵,自己掏钱也可以

网友:
想薅别人家的羊毛,就得遵循别人家的规矩!

网友:
就是鼓励大家来当小白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