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自动瓷砖切割机控制面板不亮

楼主(2023-12-15):
放着突然就坏了通电主板的灯还亮 控制面板不亮 按键业没反应了 怎么修啊

网友:
去买新的线路板。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
指示灯亮,说明电源板JP5+12V出了,量一下12V准不准。
准:说明电源板工作基本正常,再量一下JP2+5V,准确的话进一步说明电源板工作正常。
再量JP3给主板的供电有没有,没有查电源板,有查主板。
假定电源板供电正常,主板上跑一下供电线路。直接量两个芯片的供电有没有,查查规格书哪个脚是供电,多少电压。
板子上元件不多,万用表量一下呗。

网友B:
控制板没反应重点检查控制板上的D1D3和U1芯片及靠近D1边的2条线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没反应重点检查控制板上的D1D3和U1芯片及靠近D1边的2条线有无电压

万用表测量了 发现D1 D3 U1都有11.75V这样,然后D1旁边的两条线有12.1v  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
指示灯亮,说明电源板JP5+12V出了,量一下12V准不准。
准:说明电源板工作基本正常,再量一 ...

JP2量了 只有0.5V

楼主:
U2 u3量了都是5V

网友C:
按键板U1的各脚电压

网友:
JP2电路板标的是5V,现在只有0.5V,既然不同,就先跑下线路,看这个5V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键板U1的各脚电压

按键板U1是78M05三端稳压器,按楼主的叙述“ U2 u3量了都是5V ”推断,这个电压已经有了:
输出5V,输入12V(推断,电源板上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U1是78M05三端稳压器,按楼主的叙述“ U2 u3量了都是5V ”推断,这个电压已经有了:
输出5V,输入 ...

是按键板坏了 不会修,最后重新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