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纬5000刮码,测试结果,谨慎下手

楼主(2023-12-15):
亿纬5000刮码,5A放电内阻测试结果,两节16.4元,谨慎下手。

一单二节,收到先测下内阻,不一致,一节19,另一节15,要吐了,,,,现在放电测下容量,19内阻的还算足容。另一节内阻15的还在测试。

网友:
内阻不一致?不要也罢

网友:
现在天气冷了,应该也有影响。

网友:
内阻多少算优秀?

网友A:
刮码代表什么???是出厂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或达不到出厂标准??

楼主:
内阻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码代表什么???是出厂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或达不到出厂标准??

不清楚,看下正负极,是全新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看下正负极,是全新的的。

刚下单,买了4颗,不知道质量如何

客服声称:

出售产品均为全新未使用A品电芯,产品满足规格书的要求且出厂保持最优的产品足容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下单,买了4颗,不知道质量如何

客服声称:

土豪啊,到货测试一下

网友:
我PDD上22块钱买了6节18650,2500mAh,10C放电,还在测试容量,到时候发个贴,内阻都在13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啊,到货测试一下

没工具测试

网友:
要求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下单,买了4颗,不知道质量如何

客服声称:

为啥这么贵,不都是3块多一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么贵,不都是3块多一节吗

他买的是官方店A级有码。
LZ买的是第三方店的二次测试不合格淘汰的C级电芯。一分钱一分货,差了3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买的是官方店A级有码。
LZ买的是第三方店的二次测试不合格淘汰的C级电芯。一分钱一分货,差了3挡呢。 ...

不是A品用不起, 而是C品更有性价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买的是官方店A级有码。
LZ买的是第三方店的二次测试不合格淘汰的C级电芯。一分钱一分货,差了3挡呢。 ...

所以性价比选哪个好?这价格实在不便宜,如果耐用那确实可以购买

网友:
21700力神的才8毫欧,砸金蛋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性价比选哪个好?这价格实在不便宜,如果耐用那确实可以购买

C品不保证性能。而且这个C品是亿纬锂能淘汰之后,再给第三方再测试再淘汰了两次的电芯。
我认为单电芯使用还可以,组电池组还是要A品。
C品要测试才知道能不能用,测试设备也是一种投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