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极锈蚀,是否经常需要用砂纸擦拭?

楼主(2023-12-15):
充电器电极是不是挺容易被渗出液或电化学腐蚀?
充电器电极腐蚀后阻值变大,对电池类型识别和是否充满电的判断是否会造成影响,
容易造成电池充不满电?

网友A:
这点锈应该不影响吧,当然打磨后肯定要好些,最好打磨后用防锈油擦擦

网友:
拆出来泡绿水镀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锈应该不影响吧,当然打磨后肯定要好些,最好打磨后用防锈油擦擦

油不是绝缘的么

网友:
基本是越沙越锈。

网友:
打磨后上锡最好了

网友:
电镀太薄了。磨损掉后开始生锈。打磨掉会修的面积更大。

网友:
   打磨后上锡趁热用布擦下,装时再擦点油,保证你永远不锈.

网友:
如果是铜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似乎充电器一般都存在这个问题。一般都没打磨

网友B:
肯定要去掉的.再涂防锈油.有条件镀层镍.

网友:
打磨后上层锡

网友C:
换镀金的磷青铜。或者外接电池架。

网友:
越打磨越生锈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镀金的磷青铜。或者外接电池架。

换镀金的磷青铜,怎么换?可以买到完全相同的金属触片么?
外接电池架是不是太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去掉的.再涂防锈油.有条件镀层镍.

镀镍怎么搞比较好?

网友:
打磨后烙铁镀锡

网友:
打磨干净以后挂锡就完事了。

网友:
2元店去淘垃圾件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