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闭门器DIY台钻改造成简易铣床并增加吸尘装置

楼主(2023-12-15):
闭门器DIY台钻历经过2次改造,夹头换成了带电机的B10的夹头,发现了以下问题:1.U型卡子卡电机的垂直度不好。2.方管做的L型支架紧固螺丝的强度不够。3.2.2mm厚的底座钢板强度不够,顺便改造成简易铣床并增加了吸尘装置。
第一次制作:(老站)闭门器DIY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6410
第二次改造:(老站)555PWM直流电机调速电路,改造微型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389

首先改造方管做的L型支架,螺丝紧固用了M5 X 21mm的本色内丝扣螺丝柱。

据喷剂的哥们说先喷了一层环氧漆。

这颜色是蓝色的么......

通过加垫片调整了一下垂直度.

底板加固用了一块木地板边角料。

纯手工加工了一个方孔和滑块.

正好有一块5mm厚的铝板。

电机支架通过两颗M4螺丝连接。

粘了两个防尘片。

用废旧电脑散热器做了个手柄轮。

本以为改为滑块就能解决活塞轴向转动的问题,结果问题依旧。

最后把转动轴改成了偏心轴结构,减小了齿间间隙才解决了问题。

用了一块50X150X30mm的单向滑台,本来用个十字滑台,因为尺寸太大、高度也太高了,所以只做了一字的,横向是手动的,用燕尾螺丝固定。

上2.5寸的台钳也没问题。

给手轮上了一个手柄。

吸尘装置:用了一个2寸接口的竹节管,通过一个转接头连接。

管头换成了一段塑料管,吸尘效果还行!

...END...

网友A:
大工程 动手能力强  铣床台钳怎么摇动

网友B:
铣电路板这个装置精度不够吧。

网友C:
牛批,楼主做好我一直想做的事。那个一字滑台多少钱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铣电路板这个装置精度不够吧。

关键是,没有CNC控制,靠手工操作,理论上可以,人怕难以坚持

网友:
钻可以,铣精度不行,我隔壁买了一个做工很好但是铣的精度不行

网友:
这是人控铣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 动手能力强  铣床台钳怎么摇动

台钳只是固定东西用,只能前后一个方向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批,楼主做好我一直想做的事。那个一字滑台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没有CNC控制,靠手工操作,理论上可以,人怕难以坚持

铝塑板或是线路板开个方孔还行

网友:
楼主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塑板或是线路板开个方孔还行

是的,毕竟是直线滑轨。雕刻方式搞覆铜板,用光驱步进系统就能胜任,外国人跟巧妙,给垂直的轴方向,通过杠杆,挂了一瓶纯净水,达成配重,使光驱小马达垂直方向也运动自主

网友:
这个用起来怎样?精度如何?

网友:
方便又实用

网友:
精度难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