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打出来有污渍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2023-12-15):
如图,激光黑白打印机,型号是兄弟DCP-7080

楼主:
昨天又叫搞维护的小弟来整了,把后盖打开后发现"罪魁祸首"---那个加热的玩意上面粘了一大片碳粉,拿湿纸巾把上面擦了擦(可以看出没擦干净),打印出来就基本正常了,就这样先将就用着吧,以后再说,反正不是我的...

网友A:
大功率硒鼓寿命到了,小概率没有碳粉了。。。。一直用兄弟的看中的是鼓粉分离降低使用价格,以前用兄弟后来用兄弟代工的美帝良心想

网友B:
硒鼓不行了吧,貌似刮板刮不干净

网友:
大概率刮板不行了。

网友C:
看似重影,定影辊有问题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了,换硒鼓

网友:
这种问题,按照楼上的坛友的说法,我建议先换个硒鼓试试,确定是机器问题还是硒鼓问题,如果是硒鼓问题就估计是加粉加多了老化了要换新,新的也不贵

网友:
一个鼓可以撑3次灌墨

网友:
鼓粉分离的,定影滚轮清洁,废粉盒清理,鼓粉一体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碳粉型号不对

网友:
建议先换个硒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硒鼓寿命到了,小概率没有碳粉了。。。。一直用兄弟的看中的是鼓粉分离降低使用价格,以前用兄弟后来 ...

这鸡鸡听说打得不多,毕竟使用场景在那里,而且加粉才不多,我猜不是这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重影,定影辊有问题

重影是手机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鼓不行了吧,貌似刮板刮不干净

这鸡鸡硒鼓寿命多少,明天我看看先

网友:
把打印机搬到温度高点的屋试试.如果不行就换个鼓架再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影是手机的影子....

重影是打印机复印机的术语,印件效果上一定周期出现重复的图案文字,且那些图案文字能轻松刮掉,多数是定影辊的问题.当然鼓刮板刮不干净,也会有重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影是打印机复印机的术语,印件效果上一定周期出现重复的图案文字,且那些图案文字能轻松刮掉,多数是定影 ...

重影的概念我知道,不过个鸡鸡不是重影,只是单纯的像脏而已...

楼主:
这是打印机信息,总共才打了8000多页,按理说各个部件寿命都没啥问题才对

网友:
会不会是最近天冷刮板发硬导致刮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