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钛古电磁炉瞧瞧Taigroo IC-A2102,如何自检修复自动关机问题呢

楼主(2023-12-15):
这个电磁炉用了挺久了,之前就因为会自动停机去修了一次,修了50元。

然后最近又同样原因,煮着煮着就自动关机,大概就坚持个三四分钟就滴滴 然后关机,重开再煮个一分钟不到又停机。所以拆开看看,不知能否看出是什么原因不,自己有电压表有电烙铁,或者如何自检,然后买零件来替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风扇没转,热机保护了?

网友:
感觉像过热保护

网友:
做工不错啊,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好多脏狼史

网友A:
有小强爬过的痕迹。

网友:
风扇没转或主板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强爬过的痕迹。

南方地区就是小强多,小的经常爬进去里面

网友B:
那么多小强都没有炸管,我的炸过2次igbt和桥堆,最后704把整块板都涂起来

网友:
要么保护,要么元件不稳定。

网友:
有没有显示故障代码?

网友:
改挺干净的里面

网友:
第一次看到涡轮风扇用在电磁炉里面了。

网友:
感觉像是过热保护了,万用表测下炉盘中间的热敏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小强都没有炸管,我的炸过2次igbt和桥堆,最后704把整块板都涂起来

电磁炉不是得各种散热么,封起来不就散步了?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风扇会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