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的长期储存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15):
了解到3.7v锂电长期储存电压在3.6v-3.8v之间,可以有效防止电池性能衰减。长期的话,电压过高过低都对电池寿命有损伤。

类似18650电池,如果是长期储存,是不是要在3.7v的电压下进行保存呢?    航模电池的长期存储电压是3.85v。

不打算定期充放电维护一次锂电池。有点繁琐,也容易忘。最多是抽空检查电压情况。所以想找个长期存储的方法。

1、有没有充电截止电压可调的模块?或者固定充电到3.7v就停止的模块?

2、从满电放电到3.7v也可以。如果在充放电时,给电池串联一个二极管提供压降,是否可以实现?

3、3.2v的磷酸铁锂电池,满电是3.6v,用它的模块充18650的话,可行吗?

补充内容 (2023-12-25 09:15):
后续:
试验了放电方案:容量测试仪放电电流基本固定的,电池串联一个电阻,可以将电池实际的截止电压提升至3.7v。

网友A:
半电存放,不可充满或放光。这玩意本来就是个消耗品

网友B:
建议找一家专业代储存电池的店家,实在不行自己成立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电存放,不可充满或放光。这玩意本来就是个消耗品

是的,所以想找个固定充放到3.7V的方案。好了,停充。人不用实时检查充电电压。

网友C:
如家是自己拆的几个电池完全没必要这么小心吧,随便放,如果是专门做电池的那可能就要考虑存放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想找个固定充放到3.7V的方案。好了,停充。人不用实时检查充电电压。 ...

在放电到低于3.7V的时候,一直连接在3.7V开关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一家专业代储存电池的店家,实在不行自己成立一家……

哈哈,犯不上哈。只是探讨探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放电到低于3.7V的时候,一直连接在3.7V开关电源上?

我有个容量测试模块,选择放电模式。放到截止电压,就结束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一家专业代储存电池的店家,实在不行自己成立一家……

“专业代储存电池的店家”会不会偷偷把这些电池拿去用来电网调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家是自己拆的几个电池完全没必要这么小心吧,随便放,如果是专门做电池的那可能就要考虑存放问题了{:013: ...

是的, 刚刚入了十几节新的。遇到了这个问题。一两节的话,我到时不管它了。

个别充电器自带了储存模式,充电到3.7v截止。

网友E:
我满电存放过2年,拿出来测试容量没有明显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满电存放过2年,拿出来测试容量没有明显降低

好的,具有参考意义!

网友F:
可调直流电源调到3.7V进行充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电池属于低值易耗品 吧

网友:
3楼的脑洞绝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刚刚入了十几节新的。遇到了这个问题。一两节的话,我到时不管它了。

个别充电器自带了储存模式 ...

十几节而已,一般不用太担心,隔两三个月或者半年拿出来,补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调直流电源调到3.7V进行充电,不就可以了吗?

你试过吗?我还没有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几节而已,一般不用太担心,隔两三个月或者半年拿出来,补补电

哎,这不还是想偷点懒,想充到3.7v后,不去管它们了。只会偶尔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属于低值易耗品 吧

额,感觉不算呢,好一点电池还是很贵的。在备用期间废掉了,就很可惜。

网友:
低温下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