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硕果科技的充电器拆解:明智SPX-936

楼主(2023-12-15):
好几年前买的   当时给闪光灯供电  用5号镍氢电池,在论坛看到这种充电可以激活、刷新电池 ,当时用着真不错,长时间不用的电池,拿出来刷新几遍,容量就上来了。后来把用5号电池的闪光灯都跟新成用锂电池的了,这个充电器就很少用了,导致好多地方都生锈了,不过打磨打磨,正常用没啥问题。

楼主:
今天拆机时,用力过大,把排线拽断了,抽空还的焊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一次性电池来得省事,镍氢电池我用过很多,性能都不理想,充满才1.2V,好多用电器一开始没多久就报电池电压低了。要不就用现在1.5V的那种锂电。镍氢难维护。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吃灰了

网友:
也是后期缩水货

网友:
什么使用环境,能锈成这样

网友:
是电池液腐蚀的。

网友:
比较经典的充电器了。

镍氢电池只有日本twicell生产的低自放电电池比较好。放电均压高,可以达到1.25V。国产的电池很多只有1.1~1.2V均压,1.2V以下的电量放不出来也是白费。

网友:
拆开手上的看了一下,楼主的缩水太严重了。

楼主:
不是电池液腐蚀,就是太潮湿了,库房里好多接头都生锈了,皮鞋都长毛了

楼主:
看了你的,还真是缩水了

网友:
东西不错,有点年头了

网友:
看着都挺好的

网友:
做工不错了,秒杀一堆傻充。

网友:
不错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货早几年很流行,不过在MC3000面前就一般了。、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他家的充电器,可惜烧了一个槽,现在只能用3个槽。

网友:
楼主应该是南方的吧,潮湿,我936D也是很多年了,没有腐蚀生锈

网友:
唉,手上各类充电器5,6个都吃灰了,现在锂电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