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暖脚宝

楼主(2023-12-15):
现在天冷了,买了一个暖脚宝,好奇里面做工如何。拆下来跟大家分享。

另,请教大佬们,开关那里,似乎就是靠一个电阻把220v降压?

网友:
PTC发热,简单便宜,但是没有温控,而且脚并在一起久了,也不舒服,最好是大的电热毯那种。

网友:
电阻应该是并在LED指示灯上的。纯靠那个发热元件接220V,和电热蚊香片一样。

网友:
直接整个电加热洗脚桶

网友:
貌似就是酸奶机的那种小PTC发热片

网友:
150K电阻串二极管做电源指示,IN4007调节高温低温,和电热毯调温开关一样。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ptc算小高科技,这个产品就算了吧

网友:
你这个还不错啊,可以恒温。之前还有的就是一段电阻发热丝,一直在发热的。另外电阻是led的限流电阻,二极管是降压用的。

网友A:
这个也太简单了,连个温控都没有。

网友:
玩具级的暖脚宝

网友:
太简单了,比酸奶米酒机还省,算是傻瓜式加热器

网友:
这安全吗?电热毯我都是先热乎了断电睡觉

网友:
第一感觉是会不会漏电?安全吗?

网友:
那个硅胶线感觉不像一般的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简单了,连个温控都没有。

这种PTC自带控温,温控点不高

网友:
连个温控都没有

网友:
我是自己搞了个  拿个结实纸箱 下面四周粘泡沫保温

网友:
干鞋器里也是楼主同款PTC内核,多了指示灯小板开关。

网友:
就是一个大点的烘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