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神牛VB18电池电芯更换教程

楼主(2023-12-15):
想了想还是把这个教程发到摄影沙龙里,因为用闪光灯的都是喜欢摄影的朋友。

神牛VB18电池更换教程神牛VB18电池适用:神牛850一代、二代;860一代、二代。充电器:神牛CV18。再造目的:对鼓包的电池改造再使用。原装120一块,还会有鼓包的可能,更换18500电芯,约30元(三节),解决电池鼓包的问题。改造所需配件:不耐用的电池或起包无法使用的电池。18500锂电池三节,内阻、电压一致。改造工具:美工刀、点焊机、电烙铁、哥两好AB胶水(或其他胶水)。改造顺序:

1、用美工刀切开电池四角,用平口螺丝刀沿切开的缝隙撬开电池。

2、用电烙铁焊下2个连通外壳电极。

3、画好原有接线图,备用。用剪刀剪掉原有聚合物电池,剪掉的电池请单独包装处理。

4、取下温控开关,备用。

5、安装画好的接线图,准备镍片,依次点焊连接18500电池,操作过程中做好绝缘,以防止电池正负极短路,烧毁电池或着火。6、对焊接好的电池电极做绝缘防护,用青稞纸或电工绝缘胶带缠好。

7、根据接线图,将电池和保护板对齐,剪去多余的镍片,进行焊接。
8、找2根细线将温控开关延长,焊接至保护板,插到电池之间的缝隙,不要过长。

9、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端电压,一般11V多,电压不对再次检查焊接的部位。10、电压正常后,装入电池外壳,焊接输出电极,上充电器测试充电正常,装上另一半外壳。

11、用准备好胶水对电池进行粘接。

12.用没用到削平多余的胶水,大功告成。

网友:
不错不错,正好放的下。

网友:
锂电用时间长了,鼓包,容量锐减很常见,空间有的话,这种办法很经济

网友A:
电芯不一样,尺寸几乎一样,完美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不一样,尺寸几乎一样,完美的改造。

聚合物电池便宜,18500贵些,估计神牛给电池设计时应该是考虑用18500电池,但为了控制成本用了聚合物电池,但聚合物电池容易鼓包,好多人买回去不常用,时间长了,电池就鼓包,无法使用,就得再买新的(日常卖130元),这样就又可以赚一笔。

网友:
这个回电速度相较没有保护板的镍氢,是不是慢了很多啊

网友:
一直以为神牛灯与佳能原厂灯一样用的是5#电池呢!看来为了控制成本,改成软包电池了。

网友:
好手艺,18500比原来的软包电池安全耐用,不会鼓包!

网友:
我的闪光灯还是4节5号电池的呢,现在已经好几年不用啦。

网友B:
神牛估计就是按照18500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牛估计就是按照18500设计的

应该是,严丝合缝。

网友:
胶卷时期用过这东东,现在扔边上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
热熔胶不耐高温哦

网友:
尺寸怎么这么合适,

网友:
18650居然放的话,那改装就方便很多了,只要接线时注意一下顺序就OK

网友:
这替换的电池能刚刚符合原本聚合物电池的尺寸真是太少见了。

楼主:
这是我用于更换的18500电芯,3.7V  2000毫安,实测2100多。近期因为天冷也没照几张照片,也就没咋用闪光灯,换过电芯后的电池只充过一次电。

网友:
刚想说小心手。。
马上看到胶布了

楼主:
装的时候把胶布都取了,空间有限,两层胶布就不好装了,索性就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