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小米体重秤电池仓腐蚀,中途再修一个12v电源插头

楼主(2023-12-15):
自己算是个米粉,当年小米体重秤刚上市,就买了

后来不间断使用。

19年左右,因为某些原因就一直没用,放那吃灰了。

今年年初左右又收拾出来,准备用用看,结果不亮了。

拆开电池仓,发现一团糟,完蛋了,几年没用,电池忘了拆出来,电池漏液全烂了。

本来想着,这玩意儿我也不懂原理,想去小米售后付费维修,后来各种原因,一直也没拿过去。

最近下雪窝在家,干脆拿出来,自己研究研究,看能不能修好。

这是电池仓腐蚀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电池连接片上全是铁锈,看来电池液腐蚀金属不是一般地强。

拆掉电池仓内的4颗螺丝,然后沿着边缘慢慢撬,很容易就拆开了。

上壳和电池仓的连接片上,满满的锈,惨不忍睹。

先除锈吧。

思路是这样的,塑料壳上的锈,用旧牙刷蘸水刷;电池连接片上的锈,用我小电磨,配合钢丝刷和砂轮来打磨。

说干就干。

先拆下电池连接片。

用小平口螺丝刀,插到连接片底下,往上撬就行,借助杠杆原因,很容易能撬下来。

太惨了,快锈没了。

打磨工具,钢丝轮和小砂轮。接下来就是一顿磨。

打磨过程中,出现了个小插曲,我这个小电磨是用12v适配器供电的,结果在打磨过程中,突然电磨不转了,弯折一下适配器的插头,又能通电。
坏了,肯定是插头内部断线了,这种插头的通病。

然后开始修这个适配器。

先剪断插头,然后用剪子和刀把线扒一扒,打火机一烧,一拉,红色正极线铜线一下带出来了

通病,通病。这种插头就愿意在这里断掉。

继续用剪子剪,一直剪到断线处。

发现正极线是从根部断掉的。

清理下根部的焊接点,然后把正负极线再接回去。

为防止接线处发生扭动,在根部打一下热熔胶,然后用电工胶缠一下。

完工,接好了,虽然很丑,但能用了,继续干活。

经过一翻精心打磨,电池连接片也显现出了金属光泽。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

塑料件的清洗就不啰嗦了,反正就是用牙刷洗刷刷。

洗完擦干,然后逆向装回。

铁锈的黄色附着力太强,所以没能完全清洗掉,还有残留的黄色痕迹,就这样吧,不耽误用。

电路板干干净净,没有明显的腐蚀, 大体量了一下,也没有短路。

所以装壳之前,先夹电试下能不能亮。

6v的供电,用usb的5v,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5v夹电,然后看了一下正面已经有显示了

显示hello的字样,看来电路板没问题。

然后装壳,上螺丝。

最后找到4节5号新电池装上,上秤过磅。

妥妥的没问题了,修复成功。

网友:
耐心不错,慢慢刮锈。我就放弃电池仓不用,然后改锂电。

楼主:
127.5g

网友:
唉,电池不注意就漏了,我家小米称换过电极片

网友:
楼主你是要飘了吧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换新的电池接触片了,淘宝有售。
最后一图是公斤吗?如果是的话楼主有我两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换新的电池接触片了,淘宝有售。
最后一图是公斤吗?如果是的话楼主有我两个重 ...

市斤,不扒瞎。

网友B:
不是用拧檬酸草酸咬吗,最差也可洁
厕灵

网友:
锈得太严重了,楼主真有耐心修好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拧檬酸草酸咬吗,最差也可洁
厕灵

都没有,只能物理清洁了

网友:
电池漏液没漏到电路板上,运气不错。

网友:
试着改成锂电的

楼主:
用的不多,就这样吧。

网友:
有耐心,电池漏液真是顽疾

网友:
羡慕楼主的体重 这年头想减重很难啊

网友:
看起来除锈以后弹簧的弹力还很大,如果弹簧变细了弹力小了就只能换新的了,网上有卖成套的电池盒弹簧片。

网友:
直接改外电更省事.反正用的也不多.省的以后电池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