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泰DZ47LE-63;D40漏保解体,更换C20空开,新版 / 旧版正泰谁好?

楼主(2023-12-15):
D40高温过的样子,扣开换C20空开,但是400V的。。。

网友:
原来的d40也是1p拼成的,正常2p额定电压400v,这种正泰最低端的直接买,便宜二十几块,你拼的能保证漏电动作时间和电流还正常?

网友A:
好家伙,动力型的换成家用型的。普通家用还可以,但是大一点电机类的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动力型的换成家用型的。普通家用还可以,但是大一点电机类的就不能用 ...

怎么个不能用?空调用不了?

网友:
这活以前经常干,不过现在不干了。

网友:
漏保新老组合,还能这样用,长知识了。

网友:
正泰,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能用就行,管它新旧

网友:
本来就是拼的,只要电流大小没问题!

网友:
一般用用没问题的

网友:
偶还没拆过漏保呢

网友:
拆开可以单独用吗

网友B:
应该是老货好吧!新买的容易坏----要不,我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老货好吧!新买的容易坏----要不,我买到假货了?

直观印象也是老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