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HOETECH迪奥科PD72-1C3U PD桌面充电器维修,踩坑连连....

楼主(2023-12-15):
CHOETECH迪奥科PD72-1C3U PD桌面充电器,购于本坛有故障,现象是USB-C口无输出。经多天查测才确定是USB-C协议小板上的主控芯片供电滤波0603贴片电容漏电所致。

重约226g,体积91×72×27.4mm。妥妥的一块板砖,桌面充电器---名副其实!^_^!

一个USB-C口和三个USB-A口

产品型号:PD72-1C3U;输入:AC 100V-240V~50/60Hz 1.5A Max;输出:USB-C支持5V/3V、9V/3A、12V/3A、15V/3A、20V/3A;USB-A共5V/2.4A。产品通过了CE、FC、CUL、RoHS认证。其中60W的USB-C输出部分通过了USB-IF认证

故障机,已被开壳维修过

初级一块较大的铝制散热片,次级散热片面积较小黄铜材质

中间一大一小2只变压器,Type-C和USB-A是2路独立的,灌满了白色导热硅胶

右侧USB-C协议小板及USB-C插座使用独立的小板与主板垂直插接

PCB板背面全貌

PCB背板黄线上侧为USB-A部分,红线右侧A区为初级,芯片有FD737(PWM芯片);红线左侧B区为次级,芯片有LN5S01(同步整流控制器)、GS090N06SL(60V14A7.5mΩ  N沟道MOS)、CX1901A(USB充电识别IC)、丝印513ph芯片未查到,估计也是充电识别IC。
PCB背板黄线下侧为USB-C部分,蓝线右侧C区为初级,芯片有RT7786(PWM芯片);蓝线左侧D区为次级,芯片有NCE30P25S(30V 25A P沟道MOS,用于USB-C输出VBUS开关)、RT7207协议小板(USB-C协议小板上的主控芯片丝印4M=4G,实际型号为RT7207,来自立锜科技)

RT7786和RT7207应用资料

RT7207内部电荷泵电路原理图

拆卸USB-C协议小板,用一段火柴杆粗细的铜丝镀满焊锡,70W的烙铁10秒左右即可取下

这里黄铜散热片因误判断已取下,后面再介绍

小板宽22mm,均是贴片元件

把USB-C部分次级原始电路打印纸上,对应小板做了些标记,贴片电阻值为实测,贴片电容难测未标

USB-C协议小板接口对应RT7207引脚功能做标记

单独给小板焊线供电测试,发现RT7207的15脚VDD电压为0V

指针表(修电源习惯用)电阻档测试也很小,同时测前端2.2Ω保险电阻也断路了。此种情况只有RT7207芯片或唯一的贴片电容击穿才能造成,下面开始判断:

数控电源调3V恒流0.3A直接加电到RT7207的15脚十几秒,手指分别碰触RT7207芯片和上图黄圈里的贴片电容,发现贴片电容很烫(说明已击穿短路)

取下RT7207的15脚处贴片电容,实测5Ω左右的样子----确实损坏了

损坏的2.2Ω电阻和贴片电容(容量未知),规格0603吧

没有贴片电容,只有0805的2Ω电阻焊上了

继续上电测试已不再短路,检查电荷泵电路,供电从4.8V连续调到15V,RT7207的21脚都有8.5V左右的输出,正常工作

再测试CC1和CC2电压

供电从5V连续调到17V,CC1和CC2电压都在5V左右也很稳定,因而说明RT7207芯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贴片电容,也不能空位不装吧!只好从废电源板上拆到个0.1uf的应急

耐压测试,只要高于25V就可满足条件

测试及焊接后小板已满目疮痍了!

最后小板装机,USB-C口接假负载,近60W满功率十几分钟都很稳定

next

楼主:
以上是整理的理想维修过程,其实检测并不顺利:

一.踩坑之一,网查的资料有误

这个电源故障是USB-C口无输出,实测发现场管Q5 NCE30P25S(USB-C输出VBUS开关)前端有4.1V---4.6V的电压波动,说明一次侧RT7786(PWM芯片)等没什么问题;电压波动一般是次级可能有短路情况造成的保护。下图是网上评测文中的截图:介绍说“铜散热片上有两只MOS,分别负责Type-C、USB-A部分同步整流”,仔细观察两只MOS管其实和USB-A部分无任何关联,都属于Type-C部分,而且USB-A工作完全正常。

在测试红圈处的“MOS”管发现1和3脚呈短路状态,以为这就是引起电压波动无输出的原因

如取下“MOS”管要先拆除散热片

目标就是红圈处这个“MOS”管

这个角度看清了---D9,明明就是个双二极管吗!型号CF30L12CT,没查到参数,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在左侧同步整流MOS管CP100N12S上

这是整理后的图纸,Type-C部分在低功率运行时同步整流MOS管不工作,整流由肖特基二极管完成,进一步降低能耗。排除了这个问题后故障就局限在RT7207协议小板上了!

二.踩坑之二,双Type-C头数据线兼容不好造成误判

之前修完小板是如图所示焊到电源板上的,以便于检测

同时也只有下图这个条黑色数据线和USB转换座测试工具

结果就是没有输出,而场管Q5前端5V电压正常

于是网拍了诱骗器

一周后到货测试还是无输出

而在下图这个杂牌电源上测试呢

还完全正常!

又开始网购了条白色数据线

这次终于有输出了

接手机也可以充电了,但黑色数据线是不行的

经测试发现黑色数据线就是多了条CC2线,而白色数据线是没有CC2线的

之后又网购了两条绿联的数据线,也是没有CC2线的!

其实数据线不仅线材要好,插头也很关键

感觉下图这种结构接触电阻要更小,效果会更好

三.主动踩坑,光耦1、2电压基本无变化是什么鬼?

不装USB-C协议小板,电源也工作的,场管Q5前端5V电压会缓慢上升,指针表测试停止于7V左右

装USB-C协议小板后,场管Q5前端有稳定的5V电压

但做以下测试-----负载变化或输出电压变化,发现光耦1和2脚电压基本无变动,搞不懂呢?

得到22楼@qrut的解释了:“817加431反馈实际工作在线性状态,并非开关状态,反馈到1,2脚电压刚刚达到光耦内部红外二极管开通阈值时(1到1.2v)光耦导通,3,4脚反馈到pwm使占空比降低,维持输出不变。负载加重光耦1,2脚刚刚截止,3,4脚关闭,反馈到pwm使占空比加大,输出抬升,使电压抬升,从而维持电压不变。调节过程一直在线性区,光耦1,2由于反馈环路的作用,vf值几乎不变或微小变化,并非pwm发送的数据信号~”

之后改测817光耦的3、4脚电压变化就明显了
随着输出电压的升高,3、4脚电压也是升高趋势

输出电流增加,3、4脚电压也是升高趋势

楼主:
如果没有踩坑也没必要跑电路图及小板做标记了。。。

网友A:
充电器看着很敦实,老哥手艺好,另外我赌两包辣条,那包红旗渠不是老哥的

网友:
精华帖预告

不容易啊,修好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B:
这货规格书RT7207芯片没有给出物料清单,只有厂家才知道是什么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看着很敦实,老哥手艺好,另外我赌两包辣条,那包红旗渠不是老哥的 ...

同事的烟盒,拿来对比一下

网友:
真复杂,好东西,现在什么产品都有真丰富

网友:
看上去不错,做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规格书RT7207芯片没有给出物料清单,只有厂家才知道是什么电容了。

9脚RT功能在小板上也是空位,不知用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

网友C:
有技术,还有耐心,就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技术,还有耐心,就是牛逼!

感谢坛友提供了一次学习USB PD电源的机会,而之前的认知是零!

网友:
铜散热片,这充电器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这么多口,不错

网友D:
做工还可以个头有点儿大,又限制打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可以个头有点儿大,又限制打赏了

还有一事请教大侠解疑:在负载变化或输出电压变化时,实测发现817光耦的1和2脚间电压(在1.023V---1.032V间)基本无变动呢?难道是给PWM发送数据信号完成调节的吗?

网友:
大神帖子,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事请教大侠解疑:在负载变化或输出电压变化时,实测发现817光耦的1和2脚间电压(在1.023V---1.032V间 ...

       不过以往修电源也从未测过光耦的1和2脚间电压是否有变化。
下图是不安装协议小板,数控电源单独给光耦的1和2脚间加电,在1.00V---1.15V间调压,没有发现输出电压有变动。没敢大幅度做电压调整,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
红旗渠的香烟没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