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么知道防静电刷的手柄是否导电?

楼主(2023-12-15):
听说合格的防静电刷手柄必须是能导电的,这样刷板子产生的静电才能通过手柄泄走,
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你打算去捅火线

楼主:
这刷子碰到火线,手会发麻么?
据说阻值很大的,要不静电泻的过快也会伤害元件

网友A:
这种刷子在塑料注塑的时候混入了导电微粒。
公司买了几批,发现有些是假货完全不导电。后来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证书。
因为这种塑料的安全设计也是高电阻,直接用万用表测试根本不行。后来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极易产生静电的包装薄膜来摩擦生电,然后人手拿着这个刷子接触地线,看能不能释放静电(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刷子在塑料注塑的时候混入了导电微粒。
公司买了几批,发现有些是假货完全不导电。后来要求供应商提供 ...

你的地线怎么引出的?可以直接接触地面么?还是从插孔弄个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刷子在塑料注塑的时候混入了导电微粒。
公司买了几批,发现有些是假货完全不导电。后来要求供应商提供 ...

还真怕买到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地线怎么引出的?可以直接接触地面么?还是从插孔弄个线出来?

从插座地线引出来啊。或者接触一些建筑物预埋金属件也可以。只要能放电的都是证明材料能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插座地线引出来啊。或者接触一些建筑物预埋金属件也可以。只要能放电的都是证明材料能导电的 ...

直接接触地面是否也可以?
地线断了,有可能地线带电的,你直接摸地线,不怕触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刷子在塑料注塑的时候混入了导电微粒。
公司买了几批,发现有些是假货完全不导电。后来要求供应商提供 ...

我刚才试了下薄膜袋子,然后手拿刷子喷墙壁怎么没有火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下薄膜袋子,然后手拿刷子喷墙壁怎么没有火花

打包用的塑料薄膜产生的静电是很大的。普通薄膜袋子的没那么明显。
只需要证明静电被释放即可。摩擦了薄膜后,人带上了静电能吸引纸屑灰尘等小东西。如果拿着这个刷子接地接触金属物体后,不再吸引纸屑灰尘等,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用的塑料薄膜产生的静电是很大的。普通薄膜袋子的没那么明显。
只需要证明静电被释放即可。摩擦了薄 ...

打包用的塑料薄膜, 你说的哪种?
气泡膜,还是保鲜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用的塑料薄膜产生的静电是很大的。普通薄膜袋子的没那么明显。
只需要证明静电被释放即可。摩擦了薄 ...

你是拿薄膜摩擦刷子?再刷子接触地线放电?

还是薄膜自己摩擦后把刷子插进薄膜,再刷子接触地线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拿薄膜摩擦刷子?再刷子接触地线放电?

还是薄膜自己摩擦后把刷子插进薄膜,再刷子接触地线放电? ...

只要将一个东西搞成带静电,然后将刷子当做导线去接地,如果静电消除了则说明刷子是导电的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将一个东西搞成带静电,然后将刷子当做导线去接地,如果静电消除了则说明刷子是导电的好货。 ...

塑料笔在头发上摩擦下,可以吸引纸屑
黑色刷手柄在头发摩擦,很难吸纸屑,是不是可以断定手柄有一定的导电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料笔在头发上摩擦下,可以吸引纸屑
黑色刷手柄在头发摩擦,很难吸纸屑,是不是可以断定手柄有一定的导 ...

湿的木梳也很难吸引纸屑啊,还是要测试将静电释放的导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的木梳也很难吸引纸屑啊,还是要测试将静电释放的导电能力,

是干的黑柄刷子

网友:
既然防静电,那么刷子尾端不接一根线放电,靠人体放电也不科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