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苏泊尔电水壶

楼主(2023-12-15):
主板输出问部分完全烧黑了,换了个新配件完美修复.
接加热器的接头是电焊上去的,不是小烙铁能搞定的.只能用绕接的方法了.

网友:
修好后又可用了

网友:
一般发热芯连接都是用插件。

网友:
换板子了

楼主配件多少¥

网友:
热缩管直着套比较好看

网友:
主板藏在电发热板下面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