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一个老公牛插排:BULL GN-218

楼主(2023-12-15):
上期拆的那个八位独立开关模块化插排 没线 也懒得出去买 就拆东墙补西墙吧

已经被扒掉了线 就喜欢很多很多的插孔 可以不用 但不能没有 没拍线的照片 一般粗

忽略外观洁净程度 铝的标牌

参数

像是激光刻上去的 猜是16年5月的产品 但印象中这个插排我用了十几年了

作案团伙

具体就是它干的

打开就这德行 五言难尽 色彩搭配还不错 刮了下 铜的

焊点饱满 做工优秀

线径1个毫米

按照规则 底线应与零火线用同样的线径

这应该叫过载开关吧

总开关 紫铜触点 至今未氧化

焊点至今能反光

电源线是直接焊接到这里的 刚开始用30W的电烙铁居然焊不动 上了60W的才焊下来 看来是真正的高温锡了

用的还是低难度的螺丝 不过当时能拥有配套的螺丝刀真不多

电源线就是给它用了 等不干胶标签纸来了 就挨个打印上字贴上去 想用哪个开哪个 谢谢观看

网友:
八位独立带开关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
似乎,还有一个类似的公牛插排的

网友A:
总感觉线有点细。2500W不会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线有点细。2500W不会发热吗?

如果对于这么多插孔的插排来说 这线是细了点 估计厂家有赌你不会插满的嫌疑

网友B:
之前买了不少这牌子的现在买南孚的因为更便宜些。

网友:
看着图,是正品“公牛”!!!它就连PDU排插都是用这样的“飞线”结构,还卖这么贵。。。。真的是越来越没底线了。。。。。。。

网友:
这么多插孔,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
公牛 就是这样的

网友:
1平方单线可以过15A,发热比3芯线缆低得多。
老公牛的插座除了焊接,其插座金属件比新公牛的黄铜还要好上一挡,镀镍磷青铜。分控的指示灯功率太大。

网友:
公牛按键 不行,容易球。我手上两个全坏了。

网友:
八个开关的插排,壮观。

网友C:
墙上这一排插座是在厨房吧

网友:
看成强拆了老公的插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了不少这牌子的现在买南孚的因为更便宜些。

南孚也出插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墙上这一排插座是在厨房吧

厨房的插座永远不够

网友:
我上次拆个插排,它的螺丝用凸梅花的,折腾了半天才拆开,然后把螺丝都换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公牛, 我拆过,里面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以前的插座大多是焊接的,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