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 一定得保护好自己的脚 改造新买的劳保鞋

楼主(2023-12-15):
天冷了 一直在穿的劳保鞋不太保暖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070-1-1.html

重新购买了一双

到手试穿还挺合脚 有点缺点需要改造一下

鞋舌上没带床鞋带的地方 穿的时候鞋舌会跑一边去

钉上一块皮子

旧鞋子鞋带是用挂钩的 系鞋带松鞋带都非常方便

新鞋上没有挂钩 淘宝看了一下 挂钩不贵 但是材质都是压铸的 很不结实

找材料 自己做一个结实的吧!

不锈钢肥料一块

画样

割下来稍微打磨一下去掉毛刺

折弯

找配件 固定

完工

网友:
这种鞋绝缘吗

网友:
这个耳朵做的漂亮啊!

网友A:
卖猪蹄唻,卖猪蹄

网友B:
两脚鞋带穿法不同,是方便分清左右脚吗?

网友:
鞋底是钢板的么?

网友:
做的很结实

网友:
鞋上不是写着吗?绝缘6KV。

网友:
121 121 121 121

网友C:
我主要是怕钉,之前买那种钢板底的时间久了还是会破,然后扎脚…现在买了种卡拉米啥防穿刺的还凑合…就是时间久了还是会穿破…钢板底也就是一块薄皮…时间久了还会疲劳断裂…

网友:
这么厚的挂钩可以传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猪蹄唻,卖猪蹄

你咋对自己这么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脚鞋带穿法不同,是方便分清左右脚吗?

哈哈 我都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怕钉,之前买那种钢板底的时间久了还是会破,然后扎脚…现在买了种卡拉米啥防穿刺的还凑合…就是时 ...

凯夫拉底吧  没有不坏的鞋底 都是时间问题 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6KV,绝缘电压挺高的。

网友:
末世废土,荒野求生。

网友:
改造的好,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夫拉底吧  没有不坏的鞋底 都是时间问题 一点也不奇怪

凯夫拉可是做防弹衣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夫拉底吧  没有不坏的鞋底 都是时间问题 一点也不奇怪

对,就是那个…不过还可以,三个月两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