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降低功率改造

楼主(2023-12-15):
冬天到了,家里老人喜欢用电吹风最大档来吹衣物或者被子,本身没问题,奈何使用时容易长时间大功率或者堵塞风道使用,经常说电吹风坏了,实则电吹风过热保护启动断电,有明显电阻丝高温的异味。

提醒注意使用方法老人记不住,怕哪天热保护失灵把家烧了,所以想到降功率改造。

本来想着加一个双热保护,但是没有零件,最简单的就是拆除高热档(2000W),保留中热档是半波(1000W)运行,电阻丝没有串并联电路没办法在降低功率了。

最大功率只有1029W,稳

人防行不通,那就技防,这下应该不容易坏(热保护)了吧

网友:
法子有很多,

法子一,  市面有功率降低器,

买买买, 问题解决了~~~

网友:
飞科的这一款很容易过热保护,很危险。

网友:
串个二极管

网友:
都串连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热风循环不良,功率小,一样会升温过度。

网友:
安全第一,人防不如技防。

网友:
飞科的这款见过很多扇叶破损,过热烧坏,说明质量堪忧

网友:
正常高温工作时量电机端子电压,另加此电源给小电机,发热丝串二极笤,这样发热低温风量是高温量,可能温度还低了那就串个可控硅调压器给电热丝

网友:
好几楼 坛友都说了, 串联二极管   好用

网友:
可以买个干衣机给老人家用

网友:
买个可控硅

网友:
热风式干衣机也就一两百块,大衣和薄被子都能烘干。

网友:
建议将焊下来的线头子穿到蜡管再缠胶布,避免夏天胶布开了线头裸露。

网友:
功率与风速应相关的,,品牌的吹出的风,对毛发的伤害感觉会小很多

网友:
建议还是少用吧,另想它法,听听别的坛友建议,毕竟安全重要

网友:
直接串联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买个烘干软衣柜才是正道。。。

好像也不太贵,两个小时就能烘干了。。。

网友:
不如买个专门的干衣机,这个吹衣服太费劲了

网友:
没啥用!进风口堵了照样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