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俩CH224K诱骗芯片,又是肚皮上长焊盘,没法焊啊

楼主(2023-12-16):
2毛钱包邮买了俩沁恒微的CH224K诱骗芯片,

以为是单纯的贴片元件,翻开肚皮一看,又是个
肚皮上长焊盘的货,没法焊啊……
跟之前买的AHT20一样烦人,哎
【求助 春节红包撸的AHT20温湿度传感器太小了,咋焊接】

模样长得还是很齐整的。

微距拍摄,总算拍清楚了。

肚皮上还挨了一刀,不会是剖腹产了吧?

【芯片使用说明】

可以用MCU控制输出电压。

真是烦这种肚皮上长焊盘的,
纯贴片144引脚也不是事儿,
就是这肚皮上长焊盘的麻烦得很,
计划在肚皮下面的PCB板子上的焊盘放个过孔,反着焊!
此法咋样,老哥们?

网友:
贴片元件 传统DIY不好搞!

网友:
肚皮上的是散热的,这芯片发热很大?

网友A:
楼主该买热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买热风枪了

对着器件猛吹吹化肚皮底下的锡吗老哥?

网友B:
一大坨焊锡堵在芯片上按下去在焊完八角

网友:
这得用上热风枪和低温锡浆。。。

网友:
肚皮连着地线,主要是拿来焊在PCB上加强导热散热的,你不焊做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
热风枪或者烧烤台轻松搞。

网友:
打板的时候肚皮下开个1.5mm过孔,常规操作而已啊。

楼主:
对着器件猛吹吹化肚皮底下的锡吗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大坨焊锡堵在芯片上按下去在焊完八角

那得另一个人帮忙给板子上的焊盘热一热吧,热脸贴冷屁股也不太行吧

网友:
反过来焊,肚皮上加散热片

网友:
可以用PTC发热焊台焊接

网友:
CH224k我用过,就是看中sop封装自己diy方便点,我是参考tp4056的加大过孔设计,背面过孔堆锡,使用中感觉224K没怎么发热。

参考图,实物图在下面,工程文件、bom、打板文件打包在一起,需要的自取。
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确定Ldo的耐压,me6203 不错。

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HUCwfj4PjbV-hdA2Y_j-w?pwd=7878
提取码:7878

网友:
都说明白了,有风枪可以焊,没有就在背面开孔,把烙铁放进去

网友:
ptc啊,,,又不贵,几块钱一个,,,,贴上一会就好了

网友:
肚皮那个用导电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