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是否可以不用录像机直接使用?

楼主(2023-12-15):
一个海康威视DS-2CD4020F网络摄像头,是否可以不用接录像机,在电脑上安装客户端直接使用?摄像头和电脑同一局域网内。

网友:
可以啊,这个好像能插内存卡,登陆摄像头web页面就能看到设置页面,前提是你要知道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这个头不错,可以玩玩哈!

网友:
可以web登录页面,也可以用ivms4200接入、录像

网友:
这个还有调焦功能吗?

网友:
网络就是讲究协议。
~~

网友:
重新拍一下屁股的照片,现在看好像是AV接口的。

网友:
未绑定的可以查看卡内视频,绑定的必须解绑

网友:
网络摄像机有网络就可用

网友:
好像是网页链接或者iVMS-4200本局域网连接!

网友:
可以web登录查看的

网友:
海康有的摄像头可以插TF卡,那种就是不用录像机也能录。

网友A:
大华的可以储存在nas,海康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华的可以储存在nas,海康的不知道

海康也有,可以用NAS挂载存储

网友:
出厂日期比较旧的应该可以直接添加进萤石云视频。

网友:
局域网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可以安装iVMS-4200,本地储存。怎么看着有个BNC头。

网友:
分辨率可达200万像素1920×1080,可最大输出1920×1080@30fps实时图像。支持128G内存卡,很不错的枪机。

网友(2024-01-16):
用vlc播放器,手机和摄像头在同一局域网网址rtsp://192.168.6.2:554/live0中间ip地址换成你摄像头ip输入摄像头账号密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