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屏怎么点亮?

楼主(2023-12-15):
虽然有人说三色的不好玩,还是没忍住撸了两片,成色还不错,两个一样的型号应该都是三色的,拿到手无从下手,这玩意是怎么玩的?也没看到接口,它上面的资料是怎么显示上去的?

网友:
拆,这个是有蓝牙或者WⅰFⅰ模块的

网友:
4.2寸墨水屏开发板
4.2寸墨水屏开发成桌面日历(三色墨水屏,使用微雪黑白程序可以局刷)。
目前ese4.2寸价钱和微雪4.2寸黑白都可驱动(使用微雪屏需要改排座位置)。
https://oshwhub.com/shilihualang/4-2-cun-mo-shui-ping-zeng-ge-ban

网友:
要拆开看才知道

网友A:
先拆开吧,看看排线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吧,看看排线型号

严丝合缝的,想无损拆开估计还有点困难

网友:
蓝色数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丝合缝的,想无损拆开估计还有点困难

从显示那面拆,用小刀片沿着显示面板亚克力的角切进去,一点一点沿着周边走一圈。我是用小壁纸刀,用螺丝刀把锤刀背,一点一旦弄开的

网友B:
你这俩是谁家买的?

网友C:
坛子有不少点墨水屏的帖子,可以看看,你买的这玩意若是MSP430的主控,摸摸线序,看能否直接烧录程序,直接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俩是谁家买的?

老五家的,价格不贵7块5一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8502963637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五家的,价格不贵7块5一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8502963637

7块5还不贵?7毛5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有不少点墨水屏的帖子,可以看看,你买的这玩意若是MSP430的主控,摸摸线序,看能否直接烧录程序,直接 ...

找到了别人的拆机图,TLSR8359好像是这个,看他的视频貌似这个屏可以局部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别人的拆机图,TLSR8359好像是这个,看他的视频貌似这个屏可以局部刷新:

期待你的点亮成果!!

网友C(2024-02-17):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别人的拆机图,TLSR8359好像是这个,看他的视频貌似这个屏可以局部刷新:

楼主折腾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折腾的怎么样了

拆不开,天冷也懒得动手,暂时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不开,天冷也懒得动手,暂时吃灰中

加油,折腾起来~~

网友:
正负极电源给220v绝对可以点亮…

网友:
本论坛里有好多帖子,找找看就明白了。微雪电子与大连佳显有测试代码,不过不知道驱动型号的话得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