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电磁炉SK2101

楼主(2023-12-15):
拆解美的电磁炉SK2101

网友:
板子很新,一看就没怎么用过

网友:
11年的早期产品

后期都换成铝线,拧螺丝了。久了铝线就发热粉化报废

网友:
输出线还是焊接的,现在应该都是铝线了吧

网友:
里面挺干净应该没怎么用过

网友:
美的也用上chk了

网友:
我也有个美的  就是小锅不认 无从下手

网友A:
白色陶瓷面板的是铜线盘,黑色玻璃的都是铝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陶瓷面板的是铜线盘,黑色玻璃的都是铝线的

不一定的,,我就有美的牌子黑色板铜线的

网友:
早期的,没减配降本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值得折腾。

网友:
老货值得折腾

网友:
用料一般吧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

网友:
如铜线盘就更加好了

网友:
我觉得哈行。就看是不是铜线圈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