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艺电池保护板如何维修?

楼主(2023-12-15):
这个保护板接上电池后,5串的电池,每个只能充充到4V,充不满,总电压能达到20V多点,但是输出正负极测量只有18V多点,然后我插上手电钻,手电钻不转,保护板直接保护了,测量输出正负极电压只有4V多点了,电路板上的这个多脚芯片是CM1051-DS,我测了一下默认各引脚电压,1脚到6脚直连5串,电压都没问题,8脚和9脚对7脚VSS电压为2.9V,然后11脚和12脚分别是0.3V和0.5V,其它引脚电压为0,这个该怎么维修?

网友:
单片机旁边的电阻电容,测一下是不是 腐蚀了,还有过孔

网友:
水蚀了!扔吧

网友:
认真排查吧!应该没有锁

网友:
买一个新的才几块钱。和外壳才10几块,研究研究可以

网友(2024-03-22):
哪里有这种保护板的线路图,网上没找到

网友:
可能是1051芯片有问题,我有一块板输出脚比电池端低1v左右,20.3v只有19v左右,试机电钻不转,换了那个1051芯片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做个参考

网友(2024-10-26):
修好了吗?分享下梨维修。

网友(2025-03-30):
这个1051芯片应该是好的,感觉就是输出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