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IMO爱墨彩虹机P12pro热转印标签打印机兼容DYMO达美标签纸

楼主(2023-12-15):
本来种草了精臣B18热转印打印机,都已经下单了,但是又在网上搜了很久,没有看到能搞定B18耗材加密的实例,B18的耗材一卷碳带打印两卷标签纸,成本有些高,于是有找了一下,发现爱墨彩虹机P12Pro没有加密,比较了精臣和爱墨的APP,爱墨的APP也够用了,爱墨的耗材看上去应该与DYMO达美的标签机兼容,于是就退了精臣B18,换了爱墨P12pro,同时有买了几卷第三方2米的标签纸。

收到爱墨P12pro后,与达美的标签纸比较了一下外观,发现就纸盒背面差了两个定位孔:

于是就又买了达美差不多型号的标签纸,仔细比较了两个标签纸的外观尺寸,确定了就是差了这个两个凸起,这样的话在达美标签纸上打两个洞,或者把P12pro的两个定位去掉都可以,但是为了使用方便,不用每次都打孔,就把P12pro的这个凸起剪掉。

试了一下达美标签纸,放上去和爱墨的效果一样

有 试了一下机,正常打印

这个达美的标签纸不是热转印的,描述是类似三防的热敏纸,于是就用开水试了一下,确实防水不褪色,怕水温不够,水和纸同时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了20秒左右,背胶后面的纸有点泡烂了,颜色还是没有退,看上去这个热敏纸至少可以防100度的水
这个达美热敏纸直接手撕标签纸,只会拉长或变形,需要用剪刀才能剪断。

爱墨的标签是连续的,于是又花了50元还买了一个R5圆角+3mm圆孔+3*13mm长孔的三合一打孔器。
打孔器是冲压的,标签纸太薄,非常不好用,不是毛边就是卡纸,打孔器在纸板和PVC薄板倒是很好用。

买达美耗材的同时,还花了4毛买了卷Brother兄弟E115B的12mm标签纸,准备看看是否还能降低耗材成本,直接换碳带和标签纸,收到后也拆开比较了一下。

初步比较了一下,热敏纸纸卷限位比较大,没有碳带位置,热敏纸外壳应该不能更换。

看上去兄弟的标签纸卷和碳带比原装的热转印纸大一些,拉掉一些,兄弟的碳带和纸卷可能就可以安装在爱墨P12Pro的盒子里面,爱墨的纸卷里面没有兄弟里面的那个覆膜,但是也层不掉颜色,具体就要等用光一卷热转印纸后,才能更换验证了。

网友:
谢谢,很实用,我也考虑是否买一台玩玩。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A:
只用兄弟的标签机,放好几年都没有丁点褪色,不用那些热敏纸的

网友:
很实用,看着不错!

网友:
想要,但是不着急,等大神们推荐最优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兄弟的标签机,放好几年都没有丁点褪色,不用那些热敏纸的

兄弟的就是浪费纸。打印一张要留很长的白边,除非链式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的就是浪费纸。打印一张要留很长的白边,除非链式打印

对啊,但是我朋友有一台比较新款兄弟 ,两侧都可以无边距,我的老款有无边距,居然是左边留了2cm右边无边距。

网友:
使用场景都是什么

网友:
德佟P2也可以支持第三方标签纸.日常使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