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09容易失控.导致输出高电压

楼主(2023-12-15):
试的板子是图片上的6009。
例如给它接上电源,4.2v升24v,发现低压升高于3倍的电压都不稳定,只要输出负载一大,6009的芯片会失控,导致mos开关管短路,输入端过流。断开负载问题依旧,只能断开电源重新上电。
如果输入端电压下降为1~3v左右,芯片会失控,输出高电压,50v左右
这款芯片缺乏保护电路,我不能理解的是电流模式控制的芯片会失控,内部的检流电阻是个摆设呀 ,效率只有85%左右,实在一般。。

网友:
对的。在输入电压偏低时会失控,输出电压奇高

网友:
X宝买的模块想什么呢,这玩意一般仿的

网友:
芯片设计有缺陷吧,太可怕了

网友:
这样的产品还是尽量少用为好

网友:
这么严重,最近正在踅摸升压板呢。感谢

网友:
我也试过了,低于5v不能升压,即便升压也很烫。内置mos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
这个芯片规定电压就不能低于5v,电压太低,会造成内部运放工作异常。

有些事情纯属是商家搞出来的,和芯片性能无关。

网友:
国产就这样,选Ti或者ADI的吧,进入到这个领域的人其实都会发现,项目方案基本清一色的Ti和ADI,至少我那家公司是的。
除了阻容元件从几个可信的国产大牌拿货,其它东西恨不得全用国外的。

网友:
一般用还不错的,我用于12V升24V驱动风扇,功率22w,工作几个月很稳定

网友:
6019沒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太低压了啊,低于5v很多都不行了

网友(2024-09-27):
准备入手,但听说这个模块发热太高,很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