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百元以内最好自动量程万用表

楼主(2023-12-15):
如题

网友:
优利德都可以研究

网友:
优利德136b

网友A:
牌子小众
功能最强的炮灰表

网友:
没有。。。。。这才是实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牌子小众
功能最强的炮灰表

关键是你确定5微法准的?

网友:
ut136b+就挺好,要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确定5微法准的?

5微法在哪儿?

网友: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推荐买优利德的表。因为坏了可以寄厂里免费维修(寄的运费自付)。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136b+,感觉够用了,挺好的

网友:
建议买四位半的

网友:
想让大家推荐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确定5微法准的?

万用表上的微亨,我确定不准,几十微亨可能还是不稳定的,维修定性也难
但用熟了维修定性,没问题,当炮灰临时估测不错, 不必再找电桥或外带电桥。

普通家用变压器, 用手持数字电桥测??? 冷态和热态(那怕通电1秒),那至千里。

网友:
关键要看自己需求,从功能,精度,速度,用料做工等方面客观来说,别说百元机,就是几百元的,也没有综合各方面都特别突出的。
百元机,我见过喜欢胜利,优利德低端型号的,比如胜利890,优利德UT136+,也有钟情众仪的,还有喜欢一些杂七杂八牌子的,甚至很多人特别喜欢全自动万用表。。。。
百元机可能缺点更多,所以,选购的时候,要选择自己不在意的缺点和自己在意的优点!十全十美是不太容易了。

网友:
我之前用过VC70D,用过UT61e

100以下,自动量程,使用体验上来说,换挡速度、通断反应速度,绝大多数时刻比精度带来的体验感提升更好。拿上面两台表,我换到61e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动量程可以这么爽,70D那感人的换挡速度和通断反应速度

所以,从坛友反馈,136B+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全新大概90块

网友:
建议买个四位半的二手台表,既稳定又耐用,还便宜!

网友:
万用表置于 L 档 ,5微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微法在哪儿?

哈哈,明显单位打错了,是微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