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色环电感,了解色环电感结构

楼主(2023-12-15):
一直不清楚色环电感结构,今晚拆一个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1.5mH的色环电感,它 色环标示 是  棕  绿  红 银  ,  与4色环电阻表达相同, 这色环电感的表示单位是uH, 这里   棕  绿  红 银 就是 1500uH,误差10%,  用数字电桥实测是1446uH(10khz), Q值 3.55(10khz),   0.46(1khz),   直流电阻 22欧,

用钳子夹碎,里面是线圈绕在磁芯上..   线芯是铜还是铝 无法确认。

网友:
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能配合放大镜看看细节就更好了

网友:
原来这里面也有那么小的磁芯

网友:
这么小怎么做的,有磁芯,线圈

网友:
原来内部还有磁芯线圈,谢谢分享!

网友:
还想它是铜的?

网友:
确定是真品,这只有数码之人干的事

网友:
都说是电感了,肯定是线圈了!

网友:
铝线这么细容易断吧?所以猜测是铜线。

网友A:
感谢分享,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这电感和电阻长得很像

网友:
色环电感小,感抗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傻傻分不清楚

色环电感一般是绿色的

网友:
要么铜包钢线要么铜线,铝线拉这么细成品了很低;另外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色环电感的磁芯是锰锌还是镍锌

网友:
外观如同电阻,不知道还以为是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真没有拆过。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线肯定是铜的

网友:
那火烧,绿色光就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