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eacefair PZEM-025 多功能直流电压电流表到手即拆,改分流器如何校准

楼主(2023-12-16):
  这款表头最早是偶然在某鱼上看到,最大量程300A内置分流器,电压、电流、功率、能耗显示一应俱全,而且支持电流能耗反向指示,好像挺牛,当时还以为是小众DIY产品,而且不是刚需,所以没有买。

    后来才知道Peacefair这个品牌,自己组装户外逆变电源买了两个这牌子的多功能交流表头,用着还不错。几天前无意中看到Peacefair旗舰店做活动,之前在某鱼上见过的PZEM-025多功能电压电流表半价,由头是神马“天猫年终好价节”,平时网购几乎从不关注任何活动,都是啥时候需要啥时候买,这次碰巧赶上,顺便就薅了,原价近60的表头24.65到手

  盒子有点皱巴巴的,感觉像是反复拆装过

   打开看,还好,没有污损瑕疵。

   背面是300A的分流器,很厚实有分量。

    侧面俩电压端口,一个是独立供电,另一个测试电压,如果测试电压高于8V,就不需要独立供电。

    加电测试,稳压电源调5V接独立供电,卧槽,怎么有电流显示呢,且不停跳变,不回0

    用手摸着背后分流器接线端,竟然还出现了电压,可我就只接了个供电,检测电压和电流都是悬空的啊。

   调高稳压电源从检测端口供电,依然还是乱跳。心里立马觉得,怪不得盒子皱巴巴的呢,原来是拿退货或瑕疵问题产品做活动
   这电流电压乱跳,第一反应是不是分流器到板子上线断开了,相当于电流检测端悬空,从而干扰引起显示乱跳,立马拆开看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拆开,分流器的线没断,别的也看不出问题,装好外壳,突然意识到,这表支持双向电流显示,说明分流器(电流检测端)跟电源不共地,而电流检测输入阻抗都非常高,什么都不接,可能就会乱跳

    把分流器一端与电源地连通,加电,正常了,显示电压与稳压电源一致。

    再试下电流,将就电源鳄鱼夹接个小灯泡怼到后面端子,显示电流0.77安,先不说准不准,能显示出来就让我觉得意外,原以为300A这么大量程的表对于小电流肯定不准甚至不显示的,那究竟准不准呢,对比测试下,没报太高期望,都懒得串万用表,直接夹钳表测。

    擦,这么牛逼吗,两个表读数相差如此之小!

   再测个反向电流,依然不错觉得自己好像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简单测试完了,问题也来了,买之前就问过卖家表头内置分流器是75毫伏的(50A、100A、200A的都是),这300A的量程就是75/300=0.25毫欧的分流器,我也实际验证了确实是0.25毫欧的,现在因为使用需要,我要把分流器换成0.15毫欧的,该如何校准呢。买之前想的改内部分压电路或运放反馈...,普通数码管显示那种改过,比较简单,可这个表拆开一看,傻眼了,不是想象的样子,没有分压电路也没有运放

   重新拆开拍清楚点,最大那IC是显示驱动TM1621B,绿色QC标签揭到旁边电容上,下面有个IC,无任何标识,电流检测信号通过俩电阻直接进了那IC,外接有晶振和那个8脚IC 24C02,应该是个单片机吧,旁边有几个空焊盘,分别标50A、200A、300A,貌似是选择量程的,但看到另一个买家拆开100A的图片,跟这个300A的板子完全一样,而且这几个位置也是空的,既然几个量程的表头分流器都是75mv的,分流器阻值就各不一样,那是怎么确定量程校准误差的呢,软件实现的么

   最后希望有大神指点迷津——将原0.25mΩ分流器换成0.15mΩ后,如何校准才匹配,谢谢!

网友:
安捷伦台表安排校准。

网友A:
正面有电位器?

网友:
这种表就是粗用,精度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看着做的不错!

网友:
镀锡,打磨校准

网友B:
不用校准,用表对一下就行

网友:
自己改,成本大

网友C:
部分在单片机AD采样里。几年前X宝买的电压表头,可以改基准电阻,增加检流电阻变成电流表头。后来拼夕买的没基准电阻,4.5v启动电压,9v以上烧单片机,连线性稳压都内置在单片机里。

网友:
显示效果看起来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有电位器?

没电位器,就一个开关背光和清零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校准,用表对一下就行

分流器阻值都变小了,同样电流取样电压也更低,,显示电流值肯定也就小了,怎么不用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在单片机AD采样里。几年前X宝买的电压表头,可以改基准电阻,增加检流电阻变成电流表头。后来拼夕买的 ...

这个好像基准也在单片机内,几乎没什么外围元件

网友:
之前双十一的时候三块多撸过他家的导轨式功率计,还在吃灰中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界面也比较舒服

网友:
表头看着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