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指针表,有几个想法,不知道是厂家想不到还是觉得毫无用处?

楼主(2023-12-16):
指针表,很多老鸟的最爱,某些领域确实有实用之处。但是指针表最大的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测量电压要分正负极,量程选小了会把指针打弯打坏,就算没坏也会咣的一声让人心疼。
其实解决这两个问题很简单,正负极的问题,在表头设一个检测反转电路即可,检测电路实时监测送到表头的电压,如果是负值且大于一定数值,立即翻转表头输入端,让表头不在反打,同时点亮负极性指示灯,标明表头指示的是负值。同理,如果档位选择过小,表头电压超出,则检测电路立即切断表头输入,同时点亮超量程指示灯(可同时发车声音警示)。
这两点实现起来应该很简单吧?为什么没有指针表厂家开发呢,新生产出来的指针表还是让人小心翼翼心惊担颤呢?

网友A:
成本过高,销量太小,没有利润空间.开发费劲.

网友B:
因为真正会用表的人是很少出现哪些低级失误的

网友C:
指针表玩的就是无源,像你这样一搞就变成有源的啦,跟现在的数显表一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过高,销量太小,没有利润空间.开发费劲.

增加不了几个元件,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玩的就是无源,像你这样一搞就变成有源的啦,跟现在的数显表一样的啦。 ...

其实,指针表都有电阻档,都需要电池的,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电池啊。完全不装电池的指针表也很少吧。况且现在的指针表,内部使用分立元件的也很少了,都是电路板了,增加这两个功能应该是举手之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真正会用表的人是很少出现哪些低级失误的

真正会用指针表的一代正在老去,新生代高手不多了。。。另一方面,其实就像司机,那些手动挡高手们,也在逐渐放弃手动挡,开始开自动挡了。。。

网友D:
有这样的表,还有自动切换量程

Sanwa au32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实现很难。指针表实质上是电流驱动的,是模拟量,一旦前端加了检测和保护,应该获得的实际测量值就变化了。

网友:
在那个年代你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倒是可以给表头加全桥,但会影响精度,表都不准了还何谈测量精度呢!
在电视机都是分立元件的年代怎么可能给一块表用上集成电路,用上了集成电路这表示不是要卖出天价来?
对于这种可有可无而又要花费巨大成本的功能,使用者注意点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表头上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解决

网友:
这个想法可能无法实现

网友:
这主要是操作习惯和规范问题,正常都是先用最大量程,快速接触试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不了几个元件,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吧?

增加不了几个元件,但仪器级别的元件价格都不便宜,普通级别的元件精度又达不到,市场又不大,没人愿意开发的。就像那些HIFI设备,打开都没什么零件,但成品都是卖天价的。

网友E:
这不就是自动表的想法吗

网友:
将来都是维修机器人,用表的(包括自动数字表)都是傻孑

网友:
高档一点有源指针表零位可调到中间,可以检测正负电压电流,就是解决你所提到的问题的。类仅检流计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自动表的想法吗

半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表,还有自动切换量程

Sanwa au32

三和,六七百!

网友:
这样的话,空载会耗电,用完之后必须回到off档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