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所谓的“台达”150w电源适配器ADP-150BBB

楼主(2023-12-16):
如题,拆所谓的“台达”电源适配器

网友:
貌似只有外壳是台达,里面不是的

网友:
这种电源适配器假货很多,有些还打着联想、索尼的标。

网友:
一看电路就是正宗的…………………………………………如假包换的……………………………………假货!

网友:
好简洁的布局,结果却能达到一样的效果,节能减排吧

网友A:
两个变压器,输出端四个肖特基(?)二极管,五个整流电容,电流感觉应该可以呀。就是高压端电容太拉夸了。

网友:
不是真的台达,但做工也还行.比大多数山寨要好.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能用就可以吧。

网友:
假台达电源,功率根本到不了150瓦。

网友:
我看这个电源还可以,如果看120W的手机快充也就那么一点吧!

网友:
能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变压器,输出端四个肖特基(?)二极管,五个整流电容,电流感觉应该可以呀。就是高压端电容太拉夸了。 ...

双变压器,还一样,是并联?

网友:
淘宝和咸鱼这个牌子的电源很多。我曾在实体店买到一个电源,外壳看起来非常的山寨但电源非常重,有次不小心摔坏了外壳,看到了里面的电源板,结果是台达的

网友:
我有好几个台达电源还没有用坏过。

网友:
想看个真的呀

网友:
里面这么空呢

网友:
一看400V电容就知道不是正经东西,即便能用也别用在重要场合

网友:
这种电路额定能有个3~5A就不错了,满载12.5A分分钟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