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0大洋的DENGJIE汽车后备箱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3-12-16):
下面有4个螺丝

全部

电池正反面没有任何标志,测量尺寸40x20x5
充电电流210MA

u2八角芯片打磨预计是控制芯片,长按2s无极调亮度
u4输出3.3v
u1充电芯片,
u5可能是电池保护

网友A:
后备箱没有自动灯的?

网友B:
后备箱充电怎么解决。

网友:
汽车后备箱的灯还要另装电池?改造一下可能要方便一点。

网友:
衣柜感应灯一样的

网友C:
建议换记录仪专用高温锂电芯,省的过热鼓包。

网友:
在车上领出一个电源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应灯吧

网友:
这个放后备箱,夏天有点够呛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应灯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灯珠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备箱没有自动灯的?

BYD海鸥,后备箱没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备箱充电怎么解决。

磁铁的,拿下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记录仪专用高温锂电芯,省的过热鼓包。

;请教一下,高温电池和淘宝上普通的小软包电池一样吗,

网友:
以前也是几十大洋买过几个圆盘感应灯,巴掌大小,上3节干电池,放在手套箱和后备箱都挺好的,考虑到车上用干电池还是最安全的。
后来换车后备箱和手套箱都带灯了,这几个灯就被我改造到家里做感应灯了,接个充电宝大半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
和普通的感应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后备箱不自带灯吗?

网友:
感觉后备箱自带灯吧,和冰箱一样,打开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