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号电动车电池如何作为单独的电池使用?(已解决)

楼主(2023-12-16):
拆了一个9号电动车的48V13AH的电池,如何作为48V电池单独使用呢?

通讯协议不通一般是没法有输出的。网上有个说法,把485A和电源+短接能输出,确实是的,但是输出电压不稳,在48V和35V之间来回飘忽,看来这个方法不靠谱。

当然也可以换个保护板,或者加个通讯模块。。。甚至不要保护板直接接电极上

高手们是否有其他的高招?

之前的操作错误,这样短接一下。现在输出稳定了。
还好今天没有下单保护板,尽管只有几十块,但是要把原来的保护板拆掉就装不回去了,以后再也不能放车里了。
简单看起来就是给485A的信号端子和电源输出端子的正极短接。
现在妥了,天冷的要洗,不骑车了,接上电热垫,放地上做地暖,蛮好。

网友:
等高手指点

网友:
48v保护板不贵,二手10块钱包邮,电子爱好者网店全新的两块也有。

网友:
如果低烈度使用,跳过保护板直接B+B-是个应急方案。。。

网友A:
要是不换保护板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抓取通讯信号,然后用个单片机模拟原机通信,忽悠这个电池单片机让其以为已经接在车上了,但是我不会,看见别人在类似的地方这么搞过,比如说电动工具只认原机电池,单片机模拟通信,然后以为是原机电池,然后就能转了

网友B:
看来48V 12AH左右的电池现在都是这样的了,看到小牛拆开也是类似的,电芯是天能的。
不知道这是谁家做的电芯。

网友:
似乎这种智能电池都有单片机,似乎需要通讯协议

网友:
戴森电池包可以刷固件,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研究这个,没有就拆开换保护板

网友:
电路很复杂

网友C:
听说是can协议的,应该容易分析

网友:
还不知道九号滑板车电池还有通信协议的,我还想给自己的滑板车加辅助电池,看起来要小心了

网友:
不过度使用的话,直接接电池+-,不过没了保护,有些危险,合理使用!
拆原板另加48V保护板安全无患!

网友:
比较费脑子啊

网友:
另买个新48V保护板合适。

网友:
自己改保护板用

网友:
换块保护板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换保护板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抓取通讯信号,然后用个单片机模拟原机通信,忽悠这个电池单片机让其以为 ...

你说得真到位,还真有这样的东西。学名叫电池通讯模块,老马家有卖,160多块,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48V 12AH左右的电池现在都是这样的了,看到小牛拆开也是类似的,电芯是天能的。
不知道这是谁家做的电 ...

星恒,业内流传的鼓包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是can协议的,应该容易分析

485协议,不负责,但是研究的人不多。估计价值不高,所以通讯模块卖的贵

网友(2025-06-04):
我想买个单独的九号4814的电池回来给普通两轮电动车用,这个是不是还要让卖家解绑,另外单独电池带不带蓝牙,能不能看到电池电压,循环次数这些。还需要换个充电器,买个放电线